需要一个电机控制电路

楼主(2011-10-20):
能控制直流电机转速、最好数显转速,问一下这种东西电子市场上有没有做好的能现成使的?谢谢!
电机是一个额定电流1A,功率200W的单相串励电动机。

网友:
是不是就是伺服控制器啊?

网友:
电机多大的功率,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同楼上问,一般情况下显示转速是分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单相串励电动机电机。

网友:
帮不了你,这种电动机没有玩过。

网友:
我原来公司就是做电机控制的,刚刚做好一个直流无刷电机;可调速也可以显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