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DDR3-RAM盘吗?

楼主(2011-10-20):
不是软件RAMDISK,而是用内存条+控制器做成的硬盘。

网友:
这个东西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大概是想搞ram版的高速xp或win7……

网友:
用PCIE接口,更快

网友:
数据保存如何解决?掉电了就无了。加个电池上去?

网友:
技嘉有一款这种东西,速度很是变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技嘉有一款这种东西,速度很是变态

没记错的话,以前是有一款
最高支持DDR400
不过实际运行速度是DDR133

核心好象是FPGA?

这东西速度太快了的话,耗电量很大,备用电池是个难点

网友:
一掉电,数据岂不是都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掉电,数据岂不是都没了?

内置备用电池

网友:
其实我觉得用RAM做硬盘是个很不错的主意,读写速度快,不会出现坏点的情况
只是数据保存是个问题,即使有内置电池也不能保存太久,说不准哪天出来个RAM与Flash混合型的,检测到电池没电了就把数据复制到flash里面,呵呵。

网友:
李老师接新项目了?这个东西上面有备份电池,可以把卡拔下来,但是不能拔内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