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PCB天线设计

楼主(2011-10-20):
小弟没有任何PCB天线设计经验,请问论坛内有谁愿意给小弟点指示吗?谢谢

网友:
参考射频芯片厂家和所选天线厂家的设计要求,然后计算阻抗匹配,然后挨个调试,需要专业设备的

网友:
没那么难看看别人的经验,调试最好有频谱仪

网友:
顶一下,现在也在调433的遥控,但怎么也调不好,有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没有专门的设计方法,心里没底,不知道按照什么步骤设计,从来没接触过PCB天线.最好兄弟能给我点指示,或者说是计算公式.设计出来的天线该怎么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手上有一个但是天线是别人布置的,程序我自己写的,20米的时候会有死角....无奈,所以想自己布板,可惜对无线不了解...

楼主:
那位兄弟有这方面的入门手册,或者说经验能给我指点指点..

楼主:
看别人有走蛇形天线的,我这板子是不规则的能走蛇形吗??/如果能,每条线能长短不齐吗?

楼主:
这样可以的吗?中间是个螺丝孔

楼主:
我的只要25米不丢码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弓字形当发射天线不好,平行线間的电流方向相反等干电波相減抵消,尤其間距越小时抵消更多。你这里空間小不如用环形天线。你就貼图一丁点像是成了中東婦人,其它什么Vcc,MHz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是433M,发射原理是从网上找来的自己加了些单片机附加电路,不知道天线怎么布置,请帮忙看看

网友:
你这个天线  样子不错。哈哈,学习了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无线遥控器315M的,对这个天线也很头痛   无从下手

网友:
用的什么ic编码 hs527吗

楼主:
..回复【15楼】nanfansky

我用的是ATTINY13,自己编码

网友(2011-12-02):
关注一下,433要求天线比较长,PCB天线真的不多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显示不允许待外接的天线

网友:
可以试试CST什么的。。

网友(2012-01-16):
以前调过,频率功率什么的我就一个一个电容电感试,天线当然一般比较长好一点,附近不要有铜 。一定要有频谱仪
ps 我们公司2个频谱仪,一个网络分析仪,一个信号发生器,都是新的,不过不怎么会玩,浪费啊  !

网友:
随便找根导线卷起来做的导线都比PCB天线好多了,半波天线较好。

楼主:
找了根小弹簧天线,距离不错,有20M,就是速度还是慢了。

网友:
PCB天线也有其自身稳定的好处。不能一棒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