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5V 100A 开关电源的开关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1-10-20):
要做一个输入为12V,输出为5V的100A开关电源,请教电感应该怎么做?我查到coilcraft有50A的贴片电感,我可以把电感并联起来用的吗?

网友:
笑话了,第一次见到100A的电源用电感滤波的。那该有多大呀!一个25安的电感都很重了。别说100安的。
我所知道的方法是将多个并联起来用。我见过30A是用4个模块的。

网友:
我们做的200A直阻仪是拿磁环自己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明白这么大电流中的电感值不会太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要明白这么大电流中的电感值不会太大的
如你所述,我花1万买个30v100A且不是冤大头?还是你的电源波形就是过山车?还是纯粹空载看着玩?
还有什么是“大电流中的电感值?”我指的既有体积也有数值,这两者都不能小,否则就不是直流电源了!
如果非隔离的电源用什么管子过这么大的电流。不要小看这点啊!30伏做到100安容易,5伏就是个难题啊!
我见到这么大功率的电源都是推着走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