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 并口 下载 xilinx 程序?

楼主(2011-10-20):
买了个板,想入手,现在问题是不知道如何下载程序到板上,电脑有并口?买了74hc125,准备按照官方的图做一个并口下载器,谁有配置方法?

楼主:
下班前,顶上去

楼主:
顶给高手来帮忙解决啊

楼主:
这是电路图

楼主:
各位大哥,看过来

网友:
不要hc125也行,串几个电阻可以下载,我用来下载过xc9572、xc9536等cpld。见图

楼主:
嗯嗯,应该都是缓冲功能,保护端口吧,上面朋友的软件里怎么配置呢??还是不用配置就可以下载到xc9572、xc9536里????

网友:
软件不需要配置的,软件会自动找到JTAG器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不是并口,是串口。买个usb转串口的东西,别把线接错了,串口有2种方式的。现在电脑都没这些接口拉。

网友:
并口 电阻 直连 mark

网友(2011-11-20):
回复 楼主:

新手,想买块开发板学习,什么样的类型适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不知道什么合适你,最好买大众的的板

顺便告诉各位朋友了,我按照官方图做的可以下载程序到xilinx外部配置芯片里,目前不能下载xilinx里,应该是什么配置没配好,不过能下载配置芯片里也可以了,按复位键程序就跑起来了

楼主:
上面的朋友说用电阻直接,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2011-12-27):
哇 好厉害呀 我是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