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做DTU数据保存到哪里比较好。 谢谢!

楼主(2011-10-20):
STM 处理器没有内置EEPROM ,可是DTU的配置数据放到哪里好啊。

外置NAND FLASH可以吗?

网友:
nand flash 比较麻烦吧。坏块管理什么的都不那么容易做。如果数据量小的话可以考虑E2prom或者是spiflash还有铁电,数据量大的话可以使用norflash。现在norflash应该有1G的。

网友:
视配置数据的多少,如果数据不是太多的话,直接用STM32内部的Flash,使用IAP的方式读写,是个很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