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老师BOOT LOADER的问题

楼主(2011-10-20):
我下载了邵老师的通用BOOT LOADER程序,和上位机软件。
我看了一下,都是用485通信的。
有没有232的呀!

楼主:
//使用RS485模式
#define RS485              0
//RS485/RS422控制端口和引脚
#define RS485PORT          D
#define RS485TXEn          PD5

楼主:
搞懂了,有的。RS485为0选择232,为1选择485。

网友(2012-12-12):
楼上能不能共享一下  那个上位机软件 和 通用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