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16位 的乘法器

楼主(2011-10-20):
下面是aaa=2000/3,为什么除法不能得结果?

乘法都能通过,除为什么不能通过,不知道哪里出错?我用的上NEC78F1211

                        DIVMODE = 1;
                        MDAH = 0;
                        MDAL = 2000;
                        MDBH = 0;
                        MDBL = 3;
                        DIVST = 1;
                        while(DIVST);
                        aaa = MDAL;

网友:
union d_long
{
        unsigned long twoword;
        struct
        {
                unsigned int low;
                unsigned int high;
        }int16;
}mda,mdb;

unsigned long div32( void )
{
        DIVMODE = 1;
        MDAH = mda.int16.high;
        MDAL = mda.int16.low;

        MDBH = mdb.int16.high;
        MDBL = mdb.int16.low;
        DIVST = 1;
        while( DIVST );
        mda.int16.high = MDAH;
        mda.int16.low  = MDAL;
        return mda.twoword;
}

我写的和你一样 应该可以的。我用的是1213

楼主:
怎么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