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433M的遥控器啊?

楼主(2011-10-20):
最近在调433M的遥控器,手摸住和不同的方向都会影响发射的距离,搞得头都大了,有没有过来人啊,指点下迷津吧。

网友:
手摸住和不同的方向都会影响发射的距离-----------必然。PCB天线是平面的必然方向性,除非弄个园球狀。
人体和手掌裡面是水分,当手握住时电波被吸收。而且水分使电感量变大,而相反的金属靠近线圈则使电感量变小。
只有从提高效率、发射功率、穏定性(CODE還原度)來加強,跟电路丶PCB天线尺寸有关。

网友:
没有外部天线?

楼主:
我试过别人的影响不是很大,可能别人的调得好吧,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只能调它周围的电容和天线的长短了

楼主:
没有外部天线,只是用PCB作天线的

楼主:
就这个板

网友:
电压是多少的?看着像纽扣电池

楼主:
3V/2032的电池

网友:
这个能达到要求的距离就行啊,管他怎么握呢,我做过几款都有这个问题,只不过在七八十米以外的地方才明显差别

楼主:
“管他怎么握呢”测试没通过呢,真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板子丶天线尺寸?单极天线末端折返的藍线要刪去。
PCB单极天线長度无法成1/4或1/8 波長时在同样的空間不如用PCB环形,也就是加大圈你原本的PCB环形而刪掉PCB单极天线。
也參考【1楼】PCB环形过于大圈时易受手握影响若超过SAW的定頻範圍將不起振。所有振汤器电容丶电阻要适当需計算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PCB环形过于大圈"听起来有点别扭,不明白什么意思???末端折返的藍线我有删去调试的,变化不大

楼主:
今天测试了,才30米,

网友:
什么遥控器,目标距离要多远?

网友(2011-12-27):
不是随便接一条铜箔就算是天线.接了可能更差!
你的发射电路有个最佳的阻抗, 然后要接天线, 天线也有个阻抗,要两者匹配才可能行!这时发射电路的能量才比较多的输出到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