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0A DC的测量,需要何种万用表校准分流器?

楼主(2011-10-20):
我有一个AD芯片,带1X/2X/4X/8X的可编程放大,18bit分辨率(选用14bit),打算用来测量10A电流,最大可能达到20A。分流器按10A标准选。想问下各位达人,能检测这样的分流器的万用表,需要什么档次?

网友:
毫欧计不就可以吗?

楼主:
谢谢1楼。我想弄个比较通用的,估计一下。

其实,我实际需要的精度5%都不必有,就是类似定性看到电流。以选择的芯片自身的精度,应该不难。只是想了解一下测量手段方面可能需要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