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OS_MXC6225XU加速度传感器有没有人用过啊?

楼主(2011-10-20):
DTOS_MXC6225XU加速度传感器,有没有人用过啊?我现在能测到数据,可是数据不太对。传感器不动时,读到值为0xFF,这是正确的,但是稍微动下,值就变为很小,值为3或4,这个值不对。。。请高手帮我解决下。

楼主:
它的分辨率为64counts/g   ,量程为+/-2g

网友A(2012-05-14):
很久的帖子了啊,不久前用它做过几个东西还不错。

它的数据好像是这样的   Y:
                                0X3F
                                0xFF
   X:0X3F   --------  0XFF       0---------------- 0X40
                                 0X40
端点值分别是XY地面成90度角的时候,实际值要看你的摆放位置,从中点偏一点值就从FF 变到3/4是正常的

网友(2012-06-18):
上附MXC6225XU 规格书,希望对你有些帮助,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李生 QQ:105234659。 MOB:13724308556。

网友B(2012-11-06):
引用 网友A:
很久的帖子了啊,不久前用它做过几个东西还不错。

它的数据好像是这样的   Y:

能用这款测量我设备被摔吗?就是测量向下加速度到一定值让这芯片产生一个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这款测量我设备被摔吗?就是测量向下加速度到一定值让这芯片产生一个中断? ...

它只有两个方向 X Y 如果你是垂直掉落估计就测不到,它有一个中断引脚的 INT 在速度突变时产生,具体能不能符合你的设计你需要实际评估下。
好像我当时把INT 检测调得很灵敏时,拿在手上水平移动都会有 IN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用这款测量我设备被摔吗?就是测量向下加速度到一定值让这芯片产生一个中断? ...

代码在公司也烤不出来,我这有个网上下载的驱动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