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V/300W直流电机控制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1-10-21):
我现在要驱动一个24V/300W的直流机电,电机不需要正反转,采用PWM方式调速。MOS管我打算用IRF3205(Id = 110A Vds= 50V)外加散热片,如果一片不行我就两并联使用。电机两端要并联一个快恢复二极管防止电机停转的时候产生方向电动势,小功率的电机我用过1N5822,大电流的就不知道选用那个参数,请高手给介绍一款。

网友:
算算峰值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