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监控云台,烦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是个什么电机?(已经知道答案,谢谢大家)

楼主(2011-10-21):
先上图:

    刚才从监控云台里拆出两个电机,每个电机上面有4条线,两条蓝色一条红色一条黄色。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其中一条蓝线和红线之间电阻是165欧左右,另外一条蓝线和黄线之间电阻也是165欧左右;红线和黄线之间不导通,两条蓝线在电路板上接到了一起。用手拧了一下齿轮发现阻力很大,里面应该是有减速器。因为还想使用就没拆开电机的外壳,有没有用过的朋友烦请告诉一下这是个什么电机,该如何驱动?在此谢过!

     (编辑内容:将文字放到图片下面)

是交流电机,已经让它转起来了,确实要连电容的,上面好几个朋友都说对了,谢谢大家。蓝线接到AC电源的一端,红线接到另一端就正转,黄线接到另一端就反转。之前还以为多高深,呵呵。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
     (编辑内容:已经知道答案,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通常是两相步进电机,不过看驱动又不肯定了,两相的驱动一般A-A` B-B` A`-A B`-B A-A`....不用共连线.难道他只摆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一开始我也认为是步进电机的,但看到两条蓝线接到一起后就拿不定主意了,所以来论坛里问一下

网友:
说不定只是普通的交流或直流电机呢?

网友:
是塑封机上的那种同步永磁减速电机吧

网友:
感觉像是个直流电机,线圈中间有引线,就是蓝线。

红线,黄线皆通一个极性的电。

比如蓝=-,红黄+

只是我的见解。。

网友:
普通交流电机,外接一个电容才能跑,外部有继电器切换电容来换向

网友:
管他电路板上怎么连的呢,你就按照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就行,电路板上那种连法页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啊,只不过不是常规的时序而已

网友:
同步永磁减速交流电机,配一个电容用的

网友:
乱扯什么噢,这个电机我有N个,这就是个最最普通的,24V,AC,电机

楼主:
这么多人关注,先谢谢大家了,看来应该是个交流电机,一会试着驱动一下,有进展就告诉大家

网友:
你这个云台也太烂了吧。呵呵。

网友:
那就是个普通的罩极电机

楼主:
哈哈,就是个交流电机,确实要连电容的,上面好几个朋友都说对了,谢谢大家。蓝线接到AC电源的一端,红线接到另一端就正转,黄线接到另一端就反转。之前还以为多高深,呵呵。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