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 Follow的疑问

楼主(2011-10-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说的是线路的连接点无法正好对齐栅格吧
我想通过设置恐怕不行

你可以先尝试把元件位置调整好,把原件的中心点和栅格对齐,像这种DIP封装比较适合用默认的英制尺寸栅格。

但是往往不是所有元件的焊盘中心点都能和栅格对齐的,尤其是贴片原件。焊盘中心点是在库中定义的

follow-me和autorouter一样,肯定是不能完全代替人工的,尤其是细节,细节最后还是需要人来调整。

网友:
physis 说的很全了,俺就补充点别的:

Follow-me 不是有两种么?可以使用第一种,分两步完成。

关键还是设置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