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FLUKE 111里面有个Z1的东西是什么啊?

楼主(2011-10-21):
兄弟们:FLUKE 111里面有个Z1的东西是什么啊?黄色的,半个胡豆大小,中间好像被锯了个缝。感觉就像独石电容一样,只是很大,而且上面有个缝,切到了中间,再切就分成两半了一样。就这个东西烧了,不知道是什么。找FLUKE买,他们不卖,只让寄回去修,要收148元大洋,太黑了!如果谁知道,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
压敏或者热敏......没有福禄克的表,,帮不了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取了这玩意,只是直流电压功能没了,其它一切OK。
如果不取,测电阻测不准。其它OK。

我分析如果是压敏电阻,把它取了,应该一切OK。只是没有保护功能而已。

楼主:
不好意思 我看错了 标号应该是E1 而且在板子上有一个相同的东西 标号为E2

楼主:
哈哈 搞清楚了 确实是个压敏电阻 是MAIDA牌的 1.5KV 0119 但不知道这个0119是什么意思 我应该用什么型号代替?有哪位兄弟知道的,请赐教!谢谢!

楼主:
还有,谁知道为啥上面要切个缝呢?我很好奇!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仅仅猜想:切个缝和电解电容的“十”字缝作用一样,过压时减少爆炸的威力--只是让缝继续裂开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 可那个缝 像是锯出来的 缝很深 几乎快把整个元件分成两瓣了

网友:
为什么不上图呀

网友:
哪是压敏电阻啊,是个间隙放电器,是保护万用表的输入端过高电压的,中间的缝就是其间隙,两端电压过高的话,会击穿空气导通,从而保护万用表。

楼主:
就这个东西 大家研究研究

网友:
可以拆下来---只是没有保护功能罢了--呵呵

网友:
间隙放电器做过压保护

楼主:
这玩意买不到呢?淘宝上找不到,郁闷!

网友:
spark gap
安全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