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片机解决方案

楼主(2011-10-21):
条件需求:
用单片机实现一个用按钮控制的开关。
单片机需求(低压低功耗,供电电压2V,内阻大)
1,按下按钮(按钮开关接通瞬间,锁定100毫秒,去抖动),输出一个500毫秒的低电平脉冲。
2,保持按住按钮(按钮开关持续接通)时,输出为高电平。
3,放开按钮(按钮开关断开瞬间),输出一个500毫秒的低电平脉冲。
4,保持放开按钮,输出为高电平。

需求还没完,更变态的需求来了
单片机的输出信号要利用电源线传送给后面的电路。也就是说,等效电路是两根带2v电压的线,上面跨接一个开关,当“按下”和“放开”开关的瞬间,两根线会短路一下。

不知道我描述得是否清楚,求助。

网友:
娘稀屁,这问题很简单呀。任何单片机都能解决你的问题,开个定时器,如果有键按下进行去抖动,确认后启动时器就行了........输出可以用光偶进行隔离,要啥电压都有,呵呵

网友:
楼主说的后半部分不是很清楚,有点模糊,但是我大概理了一下,这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这个有批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