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多音源切换电路

楼主(2011-10-21):
VS1011和TEA5767想共用一个功放芯片,电路上如何实现,要求不能用机械开关。要用模拟多路开关吗?直接把VS1011和TEA5767的音频输出端并联起来行不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
PT2312 很好的

楼主:
VS1011和TEA5767总是一个工作一个休眠,直接并联起来行不行,或者是先串个电容再并联起来?

网友:
哦...原来两个音源是这样工作的。。不能直接并联,,防止倒灌,。要求不高那就用一个混合电路就可以了,,十几年前在收音机电路板见过这个电路,,,貌似两个三极管加外围就混合了...具体的电路不记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倒灌会烧坏芯片吗?

网友:
PT2314,MS6714等。

网友:
同求完整电路   一直想搞个   就是怕弄不好

网友(2012-06-20):
74HC4052等 模拟开关

网友:
如果只有一个工作,不需要什么切换,用电容把两路信号耦合一起就行,就是分别两个电容到功放输入端就行。

网友(2012-09-17):
怎么做到两路一个工作一个休眠的楼主?如果是想用模拟开关切换可以4052系列,不过需要选通信号,这个就自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