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款视频解码芯片

楼主(2011-10-21):
如题,寻一款视频解码芯片,信号来自av端,输出分辨率要包括320*240,有这样的么?
我就是想做一个小的电视,我只知道omnivision的摄像头可以设置输出分辨率、直接驱动ili93xx,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视频解码芯片可以直接搞定的

网友:
手机屏多的人?
我也有这想法 同求

楼主:
saa7115视乎可以
tvp5150没发现有缩放的功能哇,2楼大大

楼主:
更正,搜索了下scaling发现确实有。。。tvp5150有点贵,对比中,还有saa7114

---------------------------------------
tvp5150有scaler。带a。am。am1都没有sacler
搜了下淘宝,没有老的5150了。所以pass掉

网友:
可以找台湾的芯片....比如“宏芯”新出个T120,支持AV/YPBPR/S-端子视频信号输入....内带一个TFT控制器...可以直接驱动手机屏
蛮强的

网友:
T120的价格和5150差不多吧

楼主:
- -!楼上两位大大,这类芯片怎么弄到手,google只能找到广告,taobao则完全没有信息。。。视乎只有量大的客户才能搞定的样子,我是diy
搜索了一晚上还是没有太大头绪,顶上去求帮忙推荐个合适的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题,寻一款视频解码芯片,信号来自av端,输出分辨率要包括320*240,有这样的么?
我就是想做一个小的电视,我只知道omnivision的摄像头可以设置输出分辨率、直接驱动ili93xx,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视频解码芯片可以直接搞定的

办法很很多

楼主:
tw8816视乎不错,但是找了半天也找不到datasheet。。。完全不知道怎么搞
求tw8816怎么下载程序,货源、原理图和程序都有找得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tw8816视乎不错,但是找了半天也找不到datasheet。。。完全不知道怎么搞
求tw8816怎么下载程序,货源、原理图和程序都有找得到
tw8816有128pin,内置mcu

楼主:
tw8816内置一个8051核,可以实现osd,但是只知道有个8051核木有用哇。。。
8051各个厂家烧写方式一样么?不一样吧

网友:
tw9910 直接驱动3.5寸不带控制器的屏。

楼主:
感谢楼上,看来我用tw9910比较好
现在还有一点疑问就是,数字屏的接口有点不懂。
数字屏视乎都是是24bit的RGB接口,这个只能出16bit或者8bit,能驱动什么类型的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

回复 网友A:

这类芯片可以找代理商申请样片...

网友:
5150 很好找呀,上tb买都可以。关键是看你的需求。

楼主:
我选择了tw8832,这个是tw8816简化版。样片明后天能到的样子
这种芯片用的比5150什麽的感觉爽得多,先不多可以驱动的屏比较广泛,就拿osd功能来说就已经相当让我惊喜了(这意味着程序上也更麻烦一些,4bit的spi总线,mcu是硬件不支持的,只能靠gpio模拟,效率并不太高)
感谢楼上诸位帮忙,真心感谢。
事成之后再放资料

网友:
记号!也许以后有机会用到!

网友:
一直在找

网友(2012-10-20):
请问楼主搞定了没?快一年了....

网友(2013-03-17):
SAA7113H也可以吧,好买啊

网友:
看来是搞不定了

网友(2013-08-18):
楼主搞定了没啊?
去年俺搞过一个T120点3.0寸手机屏的,就跟一台小电视一样....可惜后来没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