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一款单片机使用,谢谢!

楼主(2011-10-21):
单片机功能要求也不多:
               1、IO需要用7个即可;
               2、AD转换1个即可;
               3、TH一个即可,我要通知产生方波控制一个led的亮度。
电源为两节电池,所以功耗少点,最主要价格还要便宜,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是不严格的应用,STC可以

否则就是PIC或者台系的比如合泰

网友:
考虑考虑下我们啊,海尔,楼主可以加我QQ聊

网友:
STM8S103F2,淘宝零售价1.7¥

网友:
也推荐这个回复【4楼】bluefeel  郁闷感觉
stm8s103f2,淘宝零售价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