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内部EEPROM

楼主(2011-10-21):
AVR的EEPROM只能擦写10000次是什么意思呢?我在程序中一直进行读写,算么?怎么样编写读写内部EEPROM的程序最好,不想用while等待的方法,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AVR中有3种存储介质;

1.SDRAM
2.FLASH  10000次
3.EEPROM 100000次。

读EEPROM不会影响寿命,写的话会影响寿命,所以不能频繁的写操作。

相对EEPROM的读操作,肯定比读SDRAM要慢一些,但你必须等待的,数据没有读到,你下面程序也不能做什么的。
写EEPROM的操作时间比较长,但为了保证写的正确,这个时间是必须的。

不想用WHILE的方法,不知道是指什么意思。

如果MCU是向EEPROM中连续写数据,同时还要做其它的事情(前提是不会改变要写入EEPROM的数据),可以采用中断+缓冲区的方法。这个在我的教程中有介绍。

网友:
刚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