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导通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1-10-21):
1.光耦的导通条件是什么?
2.导通的最小电流或最小电压应该有吧?怎么芯片手册上都没有这个参数啊?

网友:
你说的什么型号的光耦,查的哪个手册??
你说的这个问题比较奇怪哈,玩光耦好多年了,从来没遇到你说的这情况。

网友:
光耦前端 就是发光二极管,找LED的参数,基本没错

网友:
楼主打PP  没认真看数据手册  数据手册上有个二极管驱动电流与输出端关系的曲线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TLP121,TLP281的光耦和它们的数据手册,上面只有If的最大值是50mA
请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真的没有你说的那个图,有一个图是Ic和If的关系图,但是也没说什么时候导通啊。我觉得手册应该给出光耦导通所需满足的最小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册上也没说明在什么条件下二极管导通啊,是电压满足一定条件还是电流满足一定条件才导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手册应该给出光耦导通所需满足的最小电流
--------------------------------------------
相信楼主不知道光耦导通是渐进的, 不是有特定临界值的。

请问楼主认为什麽才算是"导通"? IC=10mA, 1mA, 0.1mA 或 1uA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我也在想怎么才算导通,怎么才算导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4楼第二个图已经说明问题了,你先弄清楚你的负载电流应该在多大,只要设计导通电流大于你实际负载电流,就算完全导通并且工作在饱和区了。如果你10mA的负载电流,查表得到LED测IF应该在3mA左右,你实际设计的给些余量,比如5mA就可以了。

PS: 导通状态有个特征,接收侧的压降比较小,CE间的电压在0.3V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