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wm相位求助

楼主(2011-10-21):
如下图示,我的想法是将TIM1同TIM8输出的PWM波形错位90度,(TIM1和8的频率占空比完全相同)不知道采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楼主:
最笨的方法就是在TIM1打开以后延时1/4周期再打开定时器8,这种办法对以后程序的修改会很麻烦。

楼主:
这个大伙都没这样用过么?

网友A:
你不能不用TIM8么,用TIM2,不是有四路PWM输出么,你配置相位差为90就行了啊,这个在STM8上是做过的,STM32上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2012-11-13):
引用 网友A:
你不能不用TIM8么,用TIM2,不是有四路PWM输出么,你配置相位差为90就行了啊,这个在STM8上是做过的,STM32 ...

请问STM8上怎样配置,哪个寄存器啊?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 ? 我也想实现90度移相的功能。我用输出比较模式 ,软件仿真时能实现,但把程序下载到芯片上运行时就不一样了,相位差不是90度。要么是180度,要么是0度。

网友B:
可以实现的。
使用一个高级定时器和一个普通定时器。
例如TIM1 和 TIM3
利用高级定时器的事件触发功能,当TIM1输出波形上升沿时,触发TIM3开始计时。
你在之前计算好相位差就可以了。

楼下有更好方法的继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的。
使用一个高级定时器和一个普通定时器。
例如TIM1 和 TIM3

你这个方法应该可行。我还没试验。。但是我想用简单一点的方法实现。
麻烦帮我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779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方法应该可行。我还没试验。。但是我想用简单一点的方法实现。
麻烦帮我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http: ...

你提出来的方法的确可以实现部分功能,
好像只能实现有相位差固定50%方波输出,而不是PWM。
主要是输出比较时,使用的CNT与CCRx匹配时翻转OCx的输出引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提出来的方法的确可以实现部分功能,
好像只能实现有相位差固定50%方波输出,而不是PWM。
主要是输出比 ...

我的目的就是要输出两路 相位相差90度的方波。频率也一样。。用软件模拟时 是我要的结果,可是在芯片上实际运行时 用示波器观察时 就不一样了,要么两路互补输出,要么一样的。。百思不得其解啊 。。请问高手 什么原因啊 。。。谢谢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目的就是要输出两路 相位相差90度的方波。频率也一样。。用软件模拟时 是我要的结果,可是在芯片上实 ...

再看看各个OC脚输出的配置,具体不详,我都是IAR,都不会你那个仿真!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看看各个OC脚输出的配置,具体不详,我都是IAR,都不会你那个仿真!哈哈 ...

谢谢 了 。。我在找找原因 。。

网友(2013-04-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努力解决之

网友(2013-09-16):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的。
使用一个高级定时器和一个普通定时器。
例如TIM1 和 TIM3

你好,但是如果把主定时器关闭,从定时器也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2013-10-27):
是不是这样?

网友(2014-03-08):
怎么实现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