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260加速度计测倾角(如何去除振动的影响)

楼主(2011-10-21):
自已做了一个自平衡小车,用MMA7260加速度计测小车的倾角,在电机不通电的时候角度测的还挺准的,但是电机通上电之后由于有振动,会给加速度计带来干扰,从而影响角度的测量,加上控制算法后,会导致小车在平衡点处的抖动比较厉害。
现在我的加速度计装的位置离底盘比较近,如果把加速度计安装的位置离底盘远一点,比如安装在小车的最上面,这样电机本身的抖动是否对加速度计的影响会减小一些呢?
请问一下论坛内的高手,像这样的情况还有没有其它的方法解决,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不是电机震动,是电机对电源产生了干扰吧!用示波器测测就知道.
解决方法是用软件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电机震动,是电机对电源产生了干扰吧!用示波器测测就知道.
解决方法是用软件滤波.

电源应该没有问题,已经检查过了。
如果把小车悬空的话,小车的振动会大大降低,且电机的转动也比较平稳,但是当把小车放在地面上时,由于角度有干扰,电机就会频繁的正反转动,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传感器内部有滤波器的 !!

网友:
A(t) = alpha * a(t) + (1-alpha) * A(t-1);

where 0 < alpha < 1, a(t) is the measurement of acceleration at time of t, and A(t) is the smoothed measurement of acceleration at time of t.

it is called 'exponential smoothing'.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速度有两个产生,一个是重力分量,地球引力造成的,静态加速度,还有一个就是,由于车是动态的,所以会有运动加速度。你有把这两个区分开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a(t) = alpha * a(t) + (1-alpha) * a(t-1);
where 0 < alpha < 1, a(t) is the measurement of acceleration at time of t, and a(t) is the smoothed measurement of acceleration at time of t.
it is called 'exponential smoothing'.

这种方法似乎可以考虑一下,我先试一下,看看效果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a(t) = alpha * a(t) + (1-alpha) * a(t-1);
where 0 < alpha < 1, a(t) is the measurement of acceleration at time of t, and a(t) is the smoothed measurement of acceleration at time of t.
it is called 'exponential smoothing'.
这种方法似乎可以考虑一下,我先试一下,看看效果会不会好一些

实在是太激动了…………
这种方法刚试过了,现在小车甚至可以平衡10秒左右了,真的太感谢了,这种方法简单却非常实用。
不过为了让小车更平衡一些,我还会在安装上做一些改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加速度有两个产生,一个是重力分量,地球引力造成的,静态加速度,还有一个就是,由于车是动态的,所以会有运动加速度。你有把这两个区分开吗?

正是这两个量耦合在一起了,所以才会引起振动,关键是现在没有好的办法用一个加速度计把这两个量分开

网友:
exponential smoothing
这个alpha,取值有特别要求吗?
之前我搞过20个有权相加平均,主要缺点是反应变慢了。

a(t) = alpha * a(t) + (1-alpha) * a(t-1);

相当于t和t-1在较高频率的随机震动中等价于一对反相振幅的点,从这二者取加权平均,大约就消去了瞬间的振幅,响应速度还很快。

网友:
震动大了,应该无法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D:
震动大了,应该无法解决!
震动都是周期的,动作是往复的。投影在某个方向轴上的加速度除去重力加速度外一定基本相互抵消。否则这个平台就持续向某方向加速运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exponential smoothing
这个alpha,取值有特别要求吗?
之前我搞过20个有权相加平均,主要缺点是反应变慢了。
a(t) = alpha * a(t) + (1-alpha) * a(t-1);
相当于t和t-1在较高频率的随机震动中等价于一对反相振幅的点,从这二者取加权平均,大约就消去了瞬间的振幅,响应速度还很快。

昨天试了一下,响应速度还确定挺快,滤波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
顶,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MMA7260是通过AD采样的,必须得滤波的

网友:
楼主的MMA7260加速度计在哪里买的,价格?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的mma7260加速度计在哪里买的,价格?
MMA7260批量价1美金左右。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电机震动,是电机对电源产生了干扰吧!用示波器测测就知道.
解决方法是用软件滤波.
电源应该没有问题,已经检查过了。
如果把小车悬空的话,小车的振动会大大降低,且电机的转动也比较平稳,但是当把小车放在地面上时,由于角度有干扰,电机就会频繁的正反转动,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出现这种情况
电源是没问题,但是电机会对电源造成“污染”,电机启动后用示波器量量电源纹波就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的mma7260加速度计在哪里买的,价格?

这个很便宜,买的一个模块,也就40块左右吧,网上就有卖的,买回来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我的都是直接买芯片和小板自己焊的,比成品模块便宜一半还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对于这个滤波的本质原理你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比如alpha具体取多大,怎么取,或者说如何根据你的程序,计算出来,应该有个依据吧!希望能阐述的详细一点,让大家都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对于这个滤波的本质原理你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比如alpha具体取多大,怎么取,或者说如何根据你的程序,计算出来,应该有个依据吧!希望能阐述的详细一点,让大家都学习学习

论坛里有一个帖子有讲关于互补滤波的,你找找看,找不到的话留下邮箱,我到时把文档发给你

网友(2011-11-26):
回复 楼主:

lz,你好!这种滤波主要用在角速度传感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这个是什么思路??能讲一下吗??它是怎么消除抖动的

网友(2012-12-27):
留个记号有用

网友(2013-11-13):
学习帖子,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