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能做到半秒输出一次数据么?

楼主(2011-10-21):
如题~有客户做3G车载定位监控终端
给他提供的GPS模块按照国际标准都是每秒输出一次数据
但是客户要求精确报站 说每半秒输出数据能更加精准的定位报站
请问硬软件的工程大虾们
在开发方面能做到这点么?

网友:
这个我感觉要更改模块的固件吧,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个人这么认为

网友:
MTK芯片的,只要发几个命令给它,就能让它每秒更新5次。

网友:
MTK方案的GPS模块就可以,U-BLOX的的几款也可以,1秒10次的也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1秒10次? 模块不爆掉了?
不过还是多谢大虾指导!

楼主:
忘记问了~
具体要怎么操作?
Sirf方案的可以做到么?

网友:
比如说u-box的5A可以达到每秒4次输出。
但公交进站的速度才多少啊?两站台的间隔能少到秒级的行车时间么?“每半秒输出数据能更加精准的定位报站”有这必要么?别忘了卫星输出数据是1pps的!

网友:
要求有些高,如果半秒输出一次,CPU会很累的,其实3G车载行业没那么高要求

网友:
很多gps都支持5 10hz 输出,最高的我见过20hz

网友:
楼上~求型号~~呵呵

网友:
gps报站1秒足够了,用得着那么快吗?

网友(2011-12-29):
1秒钟太快了吧!想想1秒钟汽车能跑到哪里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