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难】请教经验丰富的老师一编码问题。但看不出来是什么编码

楼主(2011-10-21):
请教经验丰富的老师一编码问题。但看不出来是什么编码

这是原始文件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yes"?>
<RSLogix5000Content SchemaRevision="1.0" SoftwareRevision="17.00" TargetName="Source_TestRaw" TargetType="Routine" TargetSubType="RLL" ContainsContext="true" Owner="微软用户, 微软中国" ExportDate="Wed Oct 19 22:33:42 2011" ExportOptions="References DecoratedData Context Dependencies AllProjDocTrans">
<Controller Use="Context" Name="HR11">
<Programs Use="Context">
<Program Use="Context" Name="MainProgram">
<Routines Use="Context">
<Routine Use="Target" Name="Source_TestRaw" Type="RLL" 【【【【【【SourceKey="sourcekey" SourceProtectionType="Full Protection"】】】】】/>
</Routines>
</Program>
</Programs>
</Controller>
</RSLogix5000Content>

----------------------分割线----------------
下面是编码后的文件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yes"?>
<RSLogix5000Content SchemaRevision="1.0" SoftwareRevision="17.00" TargetName="Source_TestRaw" TargetType="Routine" TargetSubType="RLL" ContainsContext="true" Owner="微软用户, 微软中国" ExportDate="Wed Oct 19 22:33:58 2011" ExportOptions="References DecoratedData Context Dependencies AllProjDocTrans">
<Controller Use="Context" Name="HR11">
<Programs Use="Context">
<Program Use="Context" Name="MainProgram">
<Routines Use="Context">
<EncodedData EncodedType="Routine" Name="Source_TestRaw" Type="RLL">
【【【【【【【uLqFGyBsViM1fiLJP1YXU4ymWcNNRlBoLOvAQfNIey7w6ZzxFjmz+5Svf8ICQM5EKzoGLxW+H0DOOMQDXNvQJDH2TdXMPVv
Cn92TjO0pJhDQ9XtdU1z1x3fT6bReSItzuNauXNdv9hUKTCBeB0tf6bGpONvRrH/LV/4nOFpFu3mI9uETQuohe5s9YNCz5Pj28owO3V5lmeEpK
Kgbr7ibRZHmT+zURY/yqqS30xPD8JBA9EpcPLOXYTxMkwDW1F+Kh+ZAkx2/Ho4lpE8OpFU/i/Bd8E+6/2HPKqjojoLI25oQFdMZ7oVIGrT4yAL
fNU32mfc6u4hCTjfuNMFBJyZNfeK1G4v+9EfrJwxCd6c8p7ky6Ee007fEyiVGlivNxfsOJOqvEkRLhqmkTcl/tyaevImplDL9pI9b4TXnTRdtF
f4ZW7qBZaZh74qcXgbc/apkFA4UUja6eSswvJt/MlVw4w】】】】】】】】</EncodedData>
</Routines>
</Program>
</Programs>
</Controller>
</RSLogix5000Content>

【】内的部分即是经过编码或者说是加密了的。。
请问采用的是什么编码或加密方式呢?

PS:这两个是同一文件导出的。。区别在于下面的那个是密码丢失的情况下导出的文件。上面的那个是密码存在时导出的文件。文件内容相当。
下面的那一堆乱码如何还原成上面的可读的字符呢?
请经验丰富的兄弟告诉偶。。
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有人看没人回答啊。。

高手帮个忙啊

网友:
你这个太局限了

就算使用一样的加密软件,大家也未必会看加密以后的代码,

打算破_解别人的东西?

楼主:
根据加密后的字符来看,好像是base64加密方式。。但用base64解密后是乱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如果你觉得是base64编码,何不直接用源文件的内容使用base64编码
对照一下编码后的内容就行了
SourceKey="sourcekey" SourceProtectionType="Full Protection"编码之后的内容是
U291cmNlS2V5PSAic291cmNla2V5IiBTb3VyY2VQcm90ZWN0aW9uVHlwZT0iRnVsbCBQcm90ZWN0aW9u

他使用的编码编码后的内容长很多,基本确定不是使用base64编码的
除非他再次base64编码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