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机通讯(还在等待审核)

楼主(2011-10-21):
(还在等待审核。。。)
//甲机通过串口控制乙机LED
//名称:甲机发送控制命令字符
//说明:甲单片机负责向外发送控制命令字符“A”“B”“C”,或者停止发送,乙机根据所接收到的字符完成LED1闪烁、LED2闪烁、双闪烁、或停止闪烁。
//发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P3^3;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A1=P1^0;
sbit  A2=P1^1;
sbit  A3=P1^2;
sbit  A4=P1^3;
sbit  A5=P1^4;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c)
{
      SBUF=c;   //发送c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TI清零以便下次发送
}

void main()
{
    uchar X=0;
    TMOD=0X20; //T1工作模式2
    SCON=0X40;// 0100 0000(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串口模式1
  //REN=0;SM0=0;SM1=1;  // 0   1   0   0    0   0   0  0
    TH1=0xfd;  //12M 9600bps
    TL1=0xfd;
    TI=0;
    TR1=1;

    while(1)
    {
         if(k==0)    //按下K时选择操作代码0,1,2,3
         {
               while(k==0);
               X=(X+1)%4;
         }
         switch(X)   //根据操作代码发送A/B/C或停止发送
         {
             case 0:
                    LED1=LED2=0;
                    break;
             case 1:
                    send('A');
                    LED1=~LED1;
                    LED2=0;
                    break;
             case 2:
                    send('B');
                    LED2=~LED2;
                    LED1=0;
                    break;
             case 3:
                    send('C');
                    LED1=~LED1;
                    LED2=~LED2;
                    break;
         }
         delay(100);
    }
}

///////////////////////////////////////////////////////////////////////////////
//接收 乙机根据所接收到的字符完成LED1闪烁、LED2闪烁、双闪烁、或停止闪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P3^3;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A1=P1^0;
sbit  A2=P1^1;
sbit  A3=P1^2;
sbit  A4=P1^3;
sbit  A5=P1^4;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main()
{
    TMOD=0X20; //T1工作模式2
    SCON=0X50;// 0100 0000(SM0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串口模式1 允许接收REN=1
                        // 0   1   0   1    0   0   0  0
    TH1=0xfd;  //12M 9600bps
    TL1=0xfd;
    RI=0;
    TR1=1;

    A1=A2=A3=A4=A5=0;
    LED1=LED2=0;
    A5=1;
    while(1)
    {
         if(RI)  //如收到则LED闪烁
         {
              RI=0;
              switch(SBUF)  //根据所收到的不同命令字符完成不同动作
              {
                   case 'A': LED1=~LED1;LED2=0;break;  //LED1闪烁
                   case 'B': LED2=~LED2;LED1=0;break; //LED2闪烁
                   case 'C': LED1=~LED1;LED2=~LED2;  //双闪烁
              }
         }
         else LED1=LED2=0; //关闭LED
         delay(100);
    }
}

楼主:
审核通过啦... 我是不是该把这个帖子删除了呢?

网友A(2012-09-28):
原来是一位不发话的高手,多谢分享。回来顶你来了。

网友B:
初学吧!怎么双机用uart? 51就一个 stc的也最多两个!太浪费了!
有空折腾下协议吧!比较实用,比如发送的不是A 是字符串 如“led 1 ON”
“led 1 OFF” 或是 “star data1 data 2 shop”
以及如何检测开始位和结束位, 甚至在大量时写个环形缓冲阵列,怎么提取等等

51与其他通信,比较经济的是是双机模拟IIC或是模拟spi 这种方法简单,省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学吧!怎么双机用uart? 51就一个 stc的也最多两个!太浪费了!
有空折腾下协议吧!比较实用,比如发送的 ...

楼上说的是正道。

网友:
双机通讯 TX-RX  RX-TX直接通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实验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一位不发话的高手,多谢分享。回来顶你来了。

我不是高手   1年前发的帖子被你翻出来了 啊 学单片机已经有1年多了 但是感觉还是一知半解

网友C(2013-08-01):
引用 楼主:
我不是高手   1年前发的帖子被你翻出来了 啊 学单片机已经有1年多了 但是感觉还是一知半解{:dizz ...

51双机通讯直接直接用的RXD TXD相接,可以吗?
我用的是一块开发板和自己焊的一块最小系统(没用RS232等电平转换电路)。直接连接可以通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1双机通讯直接直接用的RXD TXD相接,可以吗?
我用的是一块开发板和自己焊的一块最小系统(没用RS232等电 ...

可以的,注意要共GND,还有两机的晶振得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注意要共GND,还有两机的晶振得一样

确实是的。我用12M和11.0592M通讯。波特率设置为9600,误差太大,不能通讯。设置为2400就行了

网友:
做过uart的远距离(50m)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