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BF506的SVPWM代码

楼主(2011-10-21):
ADI的DSP推广较差,BF506芯片是新出的,个人感觉比较好用。这个SVPWM程序是我们自己写的。确实能够驱动电机。没有什么控制策略,只能产生波形而已。输出滤波之后电压不是正弦波,不知道什么原因。小弟新手,请各位高手指导。
void Tx_calc(float u_alfa,float u_beta)
{
        int N,A,B,C,BUF1,BUF2,BUF3;
        float X,Y,Z,T1,T2,T_temp,T_zero;

        A = (u_beta>0)*4;
        B = ( u_beta - 1.73205*u_alfa >0)*2;
        C = (1.73205*u_alfa+u_beta>0);

        N = A+B+C;

        X = 1.73205*Ts*(u_beta-1.73205*u_alfa)/Udc/2;
        Y = 1.73205*Ts*u_beta/Udc;
        Z = 1.73205*Ts*(1.73205*u_alfa+u_beta)/Udc/2;

        switch(N)
        {
                case 5: T1 =  Y; T2 = -X;  break;//Sector I
                case 7: T1 =  Z; T2 =  X;  break;//Sector II
                case 6: T1 = -Z; T2 =  Y;  break;//Sector III
                case 2: T1 =  X; T2 = -Y;  break;//Sector IV
                case 0: T1 = -X; T2 = -Z;  break;//Sector V
                case 1: T1 = -Y; T2 =  Z;  break;//Sector VI
                default:asm("nop;");
        }

        if(T1+T2>Ts)
        {
                T_temp = T1+T2;
                T1 = T1*Ts/T_temp;
                T2 = T2*Ts/T_temp;
        }

        T_zero = Ts-T1-T2;

        BUF1 = (int)(T_zero*f_sclk/4)-PWM_TM_BUF/2;
        BUF2 = (int)((2*T2+T_zero)*f_sclk/4)-PWM_TM_BUF/2;
        BUF3 = (int)((2*T1+2*T2+T_zero)*f_sclk/4)-PWM_TM_BUF/2;

        switch(N)
        {
                case 5:PWM_CHA_BUF=BUF3;PWM_CHB_BUF=BUF2;PWM_CHC_BUF=BUF1; break;
                case 7:PWM_CHA_BUF=BUF2;PWM_CHB_BUF=BUF3;PWM_CHC_BUF=BUF1; break;
                case 6:PWM_CHA_BUF=BUF1;PWM_CHB_BUF=BUF3;PWM_CHC_BUF=BUF2; break;
                case 2:PWM_CHA_BUF=BUF1;PWM_CHB_BUF=BUF2;PWM_CHC_BUF=BUF3; break;
                case 0:PWM_CHA_BUF=BUF2;PWM_CHB_BUF=BUF1;PWM_CHC_BUF=BUF3; break;
                case 1:PWM_CHA_BUF=BUF3;PWM_CHB_BUF=BUF1;PWM_CHC_BUF=BUF2; break;
                default:asm("nop;");
        }
}

下面是整个工程

网友:
ADI原厂的支持蛮强势的啊,官方的例程也还是蛮多的。去他们网站看下吧,或是联系FAE。我一般都是邮件联系FAE的。

网友:
这个要具体的调试一下看看外围电路什么的才能找到原因,光看代码的话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3-10-06):
N=4*C+2*B+A  你看看这里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