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请高手帮忙设计一块数据采集卡

楼主(2011-10-21):
请高手用FPGA设计一块数据采集卡。1个通道的模拟输入16位,1个通道的模拟输出,模拟输入和模拟输出要同步。有意者请联系 zxm198391@163.com  手机:18665805796

网友:
网站中介吧。。交了押金肯定有人弄~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 输入直接接输出不就同步了吗? 中间再接上采集就是了, 难道还要过adc然后再dac?  那是脱裤子放屁 思路都错了

网友:
输入和输出不一样吧,中间可能要做数字处理

网友:
重要的采样速率也不说一个

网友:
楼主是造假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造假用吧
这么有才, 这都被你看穿了
楼主你是造假用的吗

网友:
个人感觉比较假

楼主:
大哥们怕了你们了,我把具体要求贴一贴,我是不很懂,大家别笑话。

我要做一块数据采集卡,卡上有两个通道,分别是一个模拟输入通道和一个模拟输出通道。和计算机通讯 采用USB的方式。具体的要求如下

1.一个模拟输入通道,精度16位,最高采样率1M/s(可设置),采集范围可设,量程(-10到+10V,-5到+5V,-2.5到+2.5V,-1到+1v)
2.一个模拟输出通道,这个模拟输出通道我们主要用来输出正弦波,可以用DA来做,也可以用DDS芯片来做。正弦信号从1HZ到1000HZ,连续可调,步进为1HZ,电压输出范围(-10到+10V,-5到+5V,-2.5到+2.5V,-1到+1v),在这个范围内,电压值可设任意值。如果采用DA的方式,精度因该在14位以上,采样率1M/s(尽可能做高),电流输出范围(0-500mA),这个很重要。
3.同步问题,这个卡的目的是用模拟输出通道发出一个正弦波给外界设备,然后再通过模拟输入通道完整不丢失的采集回来,这就要求,模拟输出通道和模拟输入通道要同步,触发信号要同时触发这两个通道,当模拟输出通道的波形输出完毕后,给出一个触发信号,通知模拟输入通道。两者之间的同步应该小于1微秒。
4.采用USB方式和计算机通讯。
5。提供上位机程序的开发接口API。

朋友如果你可以做,你电话联系我,我们可以聊聊。

网友:
这个级别的精度,用什么来验证?

网友:
还好还好,这个还不算特别苛刻的要求

网友:
LZ 是做动态分析仪吧? 做校验用的?

做好是做2个通道输入,一个标准信号,一个被测信号!

更重要的没有说 就是USB实时通讯,需要很高的速度 才能达到上位机接收数据和采样同步

网友:
我也需要做个类似的,不过主要是DA输出4路

网友:
给的条件少了点把,万一搞出来了,又说不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