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执行效率问题

楼主(2011-10-21):
MSP430 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那个执行效率高
如:
      idat = (1*2 + 10 * 2) / 8

            与

      idat = ( 1 << 1 | 10 << 1 ) >> 3

这两句那个执行效率高??????
请高手辩析

楼主:
一般来说逻辑运算应该要比较快吧?

网友:
看汇编后的代码,

多数情况应该是 第二种方法效率>第一种。

网友:
应该差不多,不过表达式无变量,无优化的情况下可能是直接赋值。实际自己看编译后的汇编指令。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下用乘法器(用C或汇编)

网友:
編譯器應該會自動執行移位操作

楼主:
对于一般的程序来产后面的会比前面的快,但对于MSP430我就不清楚了,因为在看书的时候我看到说,430位运算是很慢的,尽量用字节来算。所以便有了前面的问题

网友:
用内部硬件乘法器的话前面的也很快,不用的话肯定是后边的快。430有些型号内置16X16或者32X32的乘法器的。

网友A:
这两个算式恐怕是和执行效率毫无关系。

网友:
如果LZ只是问上面两个语句哪个执行效率高,答案一样的,呵呵前提是优化级别高一点,不信试试看反汇编。编译器直接算出结果并赋值了。如果问题是算数运算和逻辑运算哪个效率高,就等高手吧。

楼主(2012-04-14):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算式恐怕是和执行效率毫无关系。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假如两个式子同时都做1000000次循环,哪个会更快执行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