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关于JTAG下载与AS下载

楼主(2011-10-21):
实在没有办法了,查了好多资料,找不到办法。请有相关经验的人指点
我画了块EP3C10的板子,焊接了两块
情况一:
  板子1:
   上电后NSTATUS测得有时候为方波(当MSEL为000时NSTATUS为高), AS下载可以正常用,JTAG不稳定。
   MSEL接为010,当我用手握住下载线的时候JTAG有时候能下载;
   MSEL接为000,不握住能下载,握住反而下载不了。真奇怪!!
   他们说接地不好,但是MSEL为000和010对JTAG下载应该没影响啊?(PDF上说只要不悬空)

  板子2:
  上电后NSTATUS直接为低电平,JTAG和AS均不能用,显示的错误是CONF_DONE pin failed to go high in device 1
  我查了我的PCB,NSTATUS引脚是通过一个上拉10K接VCC3.3,别的配置引脚也都对,我不知道为什么NSTATUS会输出低电平?

情况二;
我下载了个串口程序在板子1里面,但是得等约40秒后串口才有数据发出!!!但是如果输出一个简单的方波,是可以的。

请教:

   1.NSTATUS引脚正常情况下应该上电为高电平,但我的不稳定会由什么原因引起?怎么才能让它输出正常?
   2.MSEL接2.5V和3.3对NSTATUS会有影响吗?
   3.串口延时那个问题会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楼主:
我的下载线是USB BLASTER  都是好的

楼主:
哎 请大家支个招

楼主:
板子1可能不行了,太不稳定了

板子2经过检查发现是NCE引脚的问题

楼主:
然后延时的问题也解决了,

是因为程序一个INT变量没有赋值,QUARTUS 6.0编译器和9.0初始化可能赋的值不一样,导致6.0可以用而9.0环境下延时好多

楼主(2011-12-15):
重新画了个板子 还是那个问题  nstatus测得出为方波  为什么呢?
正常情况下POR完成后应该释放该引脚的!!!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回复【楼主位】cAso

重新画了个板子 还是那个问题  nstatus测得出为方波  为什么呢?
正常情况下POR完成后应该释放该引脚的!!!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