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

楼主(2011-10-22):
AVR单片机和MSP430哪个功能更强大,应用更广

网友:
应该是应用环境不一样吧,MSP430主要用于低功耗电池供电的仪器比较多

网友:
AVR的功能MSP430基本都能实现吧,AVR却没有MSP430的低功耗。话说提到MSP430为什么就只有想到它的低功耗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avr的功能msp430基本都能实现吧,avr却没有msp430的低功耗。话说提到msp430为什么就只有想到它的低功耗呢?

因为这是MSP430最大的特点。借用TI的话说,MSP430单片机是事件驱动型单片机,即有任务才响应。
这个跟其他单片机的本职功能还是有差别的吧。

网友:
仪器仪表用的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