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行业内部同胞围观,owon新出的便携示波器怎么和安泰信的一模一样?

楼主(2011-10-22):
给几个官网的地址,安泰信的
http://www.atten.com.cn/ShowProduct.aspx?G=2&productId=706
http://www.atten.com.cn/ShowProduct.aspx?G=2&productId=707
http://www.atten.com.cn/ShowProduct.aspx?G=2&productId=708
http://www.atten.com.cn/ShowProduct.aspx?G=2&productId=709
型号:ADS7xxx 品牌: 安泰信(ATTEN)
下面是欧文的,英文网站上直接有图有真相,中文页面比较低调,只是在下面的型号参数上加了新机器的说明,没有图。
到底有几个版本?

楼主:
回复 楼主:

中文的低调奢华 (原文件名:Screen Shot 2011-10-22 at 下午12.43.37.png)

英文热情奔放,专门开一页 (原文件名:Screen Shot 2011-10-22 at 下午12.42.11.p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tek Agilent价格太高 所以 被这些copyer找到了很好的商机

网友:
貌似安捷伦有一款和这个很像,去年用过几次,型号记不住了

网友:
楼主,PDS系列不是新出的,我们工厂出了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现在新出的是SDS系列的,还有我们的东西有被模仿,就像阿莫说的,了解的人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你要是想具体了解的话,可以找我要资料,我发些资料给你对比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tommy2008,关于“10M存储深度”,可否详细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唉。。。这年头怎么都这样阿,抄阿抄阿,大家都受伤,老外看热闹。
关于资料请发haolan1984@163.com
祝你们周末愉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tommy2008,关于“10m存储深度”,可否详细解释一下?

回复 网友B:
你要是想具体了解的话,可以找我要资料,我发些资料给你对比看下就知道了

只要是好东西就好好的介绍吧
记得Rigol出4000系列的时候
李军马上把参考价钱和型号区别一并发上来,很好吗,是个好同志
Tommy2008请大张旗鼓地介绍你的机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再找一下,安泰信又是抄谁的。
安泰信其实也是一个婊_子。问题是:做了婊_子,却要立贞节牌。
(安泰信有一款完全抄普源的,打了几年官司)。

那我是否应该把标题改成
安泰信新出的怎么和Owon一模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想具体了解的话可以加我的QQ,我再发资料给你们。这里是讨论的地方,就没必要大张旗鼓了吧

网友:
10M存储深度,我这里解释一下吧,10M的话就是属于超频了,就是每一副数据,有10M个点,波形停止后,展开可以看到波形的细节部分,如果点不够多,波形是不够连续的,有些细节部分会丢失。不知道我这样解释,七楼是否满意,要是想具体了解别的可以加我QQ咨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唉。。。这年头怎么都这样阿,抄阿抄阿,大家都受伤,老外看热闹。
关于资料请发haolan1984@163.com
祝你们周末愉快

我已经把资料发到你的邮箱了,你可以去看下

网友:
“10M的话就是属于超频了”

存储深度跟超频啥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D:
“10m的话就是属于超频了”
存储深度跟超频啥关系?

呵呵当然有关系了,我们SDS系列的都是超频的,对你们的工作很有帮助

网友:
原来你的“10M”是波形的点数!我还认为是示波器的存贮器容量为10M呢!别的厂家也是这么定义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来你的“10m”是波形的点数!我还认为是示波器的存贮器容量为10m呢!别的厂家也是这么定义的吗?
對,都這樣,標準單位pts。實際8位的機器也可理解為字節數,一點一字節

网友:
什么是超频,超频和存储深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原来你的“10m”是波形的点数!我还认为是示波器的存贮器容量为10m呢!别的厂家也是这么定义的吗?
對,都這樣,標準單位pts。實際8位的機器也可理解為字節數,一點一字節
是这么定义的,现在示波器的存储容量可以通过u盘扩展,示波器自带存储容量也可以达到256m.

“標準單位pts”,pts是什么意思?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10M存储深度是指屏幕上显示一屏的波形的数据量,8Bit的机器,一屏的数据就是10M个点?
这些数据是可以连续地存储到U盘,也就是当数据采集卡用?还是只是一次一屏,每屏10M,我按一下储存键,就给我存一个10M的文件,对应一屏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原来你的“10m”是波形的点数!我还认为是示波器的存贮器容量为10m呢!别的厂家也是这么定义的吗?
對,都這樣,標準單位pts。實際8位的機器也可理解為字節數,一點一字節
是这么定义的,现在示波器的存储容量可以通过u盘扩展,示波器自带存储容量也可以达到256m.
------------------------------------------------------------------......
一次一屏,但可能LCD左右还有点,stop以后能缩放看到。

至于扩展,倒是没听说过U盘扩展,速度差太多了。 数据通常在ram存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原来你的“10m”是波形的点数!我还认为是示波器的存贮器容量为10m呢!别的厂家也是这么定义的吗?
對,都這樣,標準單位pts。實際8位的機器也可理解為字節數,一點一字節
是这么定义的,现在示波器的存储容量可以通过u盘扩展,示波器自带存储容量也可以达到256m.
----------------------------------------------------------......
----------------------------------------------------------------------
我们现在U盘存储只是按一下才存一帧,也就是一次一屏,每屏10M,我按一下储存键,就给我存一个10M的文件,对应一屏数据。
如果要连续存储,可能要借助PC机,使用跟上位机连接功能

网友:
tommy2008,请看看这张图,下方中间的“采集模式”是啥意思?是否是可以当数据采集器用,如果是的话,请详细解说一下,谢谢。

原始出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718991

网友:
我们的采集模式里面有采集、平均、峰值三种不同算法,但不能当数据采集器用,它是处理数据用的

网友:
【12楼】 tommy2008

回复 网友D:
“10m的话就是属于超频了”
存储深度跟超频啥关系?

同问:存储深度跟超频啥关系?
而且你知道那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H:
【12楼】 tommy2008
回复 网友I:
“10m的话就是属于超频了”
存储深度跟超频啥关系?
同问:存储深度跟超频啥关系?
而且你知道那么多?

谢谢你的这一问,我正愁没机会解释呢,存储深度跟超频没有关系,是我误解错了,不好意思。在这里跟大家道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