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8305SB端口分组和线缆连接等

楼主(2011-10-22):
初次接触网络交换芯片RTL8305SB,遇到问题,想请教大家。

各个端口PORT0,1,2,3的分组(x组,y组)和FX模式、UTP模式是做什么用的?光纤通过进来,通过光模块转换为电信号,这个信号可以接到PORT0-3的任一端口吗?或者,网线进来的电信号,经网络变压器后的信号,也是可以接PORT0-3的任一端口吗?

楼主:
RTL8305SB的分组和工作模式 (原文件名:8305分组.jpg)

网友:
UTP模式接非屏蔽双绞线的电口
FX模式是接光口的

楼主:
光口是通过光模块相连吗?我设置的端口0是FX模式,我焊接了3块板,设置端口01是FX模式,23是UTP模式,有一块板上的0口和3口用网线接上也可以。不知道是什么 问题。我测量96脚GXMODE输出低电平0。

其它2块板的0口用网线接就不行,只有3口可以用网线接,并且我把8305和网络变压器换了以后,还是如此。测量96脚GXMODE输出是高电平2.5v。

我只配置了GXMODE=0,GYMODE=1,P4MODE0=1,P4MODE1=1,SET GROUP=0这几个引脚。

楼主:
实验板照片 (原文件名:模块互连.JPG)

这个pcb板应该有问题。当时想当然认为这款芯片的0-4个端口都可以随便接的,所以为布线方便就调整了一下位置。当时想端口0和3是电口,1和2是光口。现在出现连接不上的问题,再返回来看文档,发现还有一个端口分组的问题。

我把电路跳线改端口0为UTP,123口为FX模式时;上位机通过网线由0口接入,左右两块板通过端口1的光模块光纤连接,然后右边板的端口4接外部的设备。结果上位机和设备还是连接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几个引脚就是外面接上下拉电阻配置的,复位后没有通过软件改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就是端口分组的事。同一组中端口接法一样。UTP模式的接网线,FX模式的接光模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