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入手资料有哪些

楼主(2011-10-22):
新手学51单片机,怎么入手比较好,有哪些资料可供学习?

网友:
我记得我以前在淘宝上买过相关资料 好像是这个吧 fly1。taobao。com 都是一分钱的

网友(2012-02-21):
新手学习单片机,往往感觉到不好入门,无从下手。学习单片机过程,是一项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过程,只看书不实践,或是只重视模仿,不重视理论的学习,是无法学习好单片机的,单片机的学习需要理论和动手,要学会抓住单片机的精髓,如定时器和中断,多看书、多上网查资料、多记录学习心得、看到别人遇到的问题,有能力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就多帮助,帮助的过程也是自己学习提高的过程。我相信每个人只要多加练习,假以时日,都可以成为一个精通单片机的能手!新手学习单片机的步骤:
     1、学习理论知识,了解单片机的基本原理、寄存器、中断、定时器等的基本概念;
     2、最好有一个开发板,在开发板上从最简单的功能开始实现,比如做一个流水灯、蜂鸣器音乐盒等;
     3、实现简单的功能后,开始尝试更复杂的程序,例如LCD显示、数字时钟、串口通信、中断控制等;
     4、在上述功能均可以实现之后,可以组合实现,做一个多功能的单片机系统了;
     5、如果对硬件熟悉,可以自己尝试做一个单片机开发板!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郭天祥的视屏教材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