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3非常烫,是怎么一回事呢?

楼主(2011-10-22):
我用mega16控制磁悬浮的,当接入四个线圈时,293变得非常非常烫,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
L293的驱动能力只有600mA,热是正常的,不过L293有过热保护,不会烧的。
想不那么热换L298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热的有烧开水的味道了,想起了当年玩智能车时的33886,哈哈。还有个问题,就四个线圈一定要放在环形磁铁的环内么?今天测得时候感觉线圈输出的总不大对,看来还得把原理搞搞清楚,再慢慢调,我的程序是按照你的stm8改的。

#include "includes.h"

void PWM_Init(void)
{
         TCCR1B = 0x00;                       //停止定时器
         TIMSK |= (1<<TOIE1);
         TCNT1H = 0x00;
         TCNT1L = 0x00;

         OCR1AL = 0xff;
         OCR1BL = 0xff;

         TCCR1A |= (1<<COM1A1)|(1<<COM1B1)|  //PD4,PD5 output PWM
                   (1<< WGM11)|(1<< WGM10);
         TCCR1B |= (1<< WGM12)|(1<<CS10);   //快速PWM,计数上限值TOP=0x1ff
                                                   //使用系统时钟,8分频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D |= (1<<4)|(1<<5);
         DDRD  |= (1<<4)|(1<<5);

         PORTA = 0x00;
         DDRA  = 0x00;  //AD输入口

         PORTC = 0x00;
         DDRC  = 0xff;
}

void ADC_Init(void)
{
    ADCSRA = 0x00;
    //ADMUX =(ADC_CHANNEL_2&0x1f)|(1<<REFS0)|(1<<REFS1);  //参考电压为内部2.56
    //ADMUX =(adc_mux&0x1f)|(1<<REFS0);  //参考电压为内部AVCC
    ADMUX =(ADC_CHANNEL_2&0x1f);  //参考电压为引脚AREF
    ADCSRA=(1<<ADEN)|(1<<ADIE)|(1<<ADPS1)|(1<<ADPS0) ;//8分频
}

void ADC_Start(void)
{
            ADCSRA |= (1<<ADSC);//启动AD转换
}

#include "includes.h"

#define X_DIRECTION_FLAG        0x01
#define Y_DIRECTION_FLAG        0x02

#define TIM1_OCPOLARITY_LOW  0x01
#define TIM1_OCPOLARITY_HIGH 0x02

unsigned char currentChannel;
int xPos, yPos;
int txPos,tyPos;
PID xPID, yPID;

/******************************************************************************/
/******************************************************************************/
void TIM1_OC1PolarityConfig(unsigned char config)
{
         switch(config)
         {
            case TIM1_OCPOLARITY_LOW :
                          TCCR1A |=(1<<COM1A1);
                          TCCR1A &= ~(1<<COM1A0);
                case TIM1_OCPOLARITY_HIGH:
                          TCCR1A |=(1<<COM1A1)|(1<<COM1A0);
                default:
                     break;
         }

}

void TIM1_OC2PolarityConfig(unsigned char config)
{
         switch(config)
         {
            case TIM1_OCPOLARITY_LOW :
                          TCCR1B |=(1<<COM1B1);
                          TCCR1B &= ~(1<<COM1B0);
                case TIM1_OCPOLARITY_HIGH:
                          TCCR1B |=(1<<COM1B1)|(1<<COM1B0);
                default:
                     break;
         }

}

void TIM1_SetCompare1(int pwm)
{
          OCR1A = pwm;
}

void TIM1_SetCompare2(int pwm)
{
          OCR1B = pwm;
}

int calcPID(PID *pid, int error)
{
        int output;

        if (pid->Ki != 0)
        {
                pid->integrationError += error;
                // Limit the maximum integration error
                if (pid->integrationError > MAX_INTEGRATION_ERROR)
                {
                        pid->integrationError = MAX_INTEGRATION_ERROR;
                }
                else if (pid->integrationError < -MAX_INTEGRATION_ERROR)
                {
                        pid->integrationError = -MAX_INTEGRATION_ERROR;
                }
        }

        output = pid->Kp * error + pid->Ki * pid->integrationError + pid->Kd * (error - pid->prevError);

        // Limit the maximum output
        if (output > MAX_PID_OUTPUT)
        {
                output = MAX_PID_OUTPUT;
        }
        else if (output < -MAX_PID_OUTPUT)
        {
                output = -MAX_PID_OUTPUT;
        }

        pid->prevError = error;
  return output;
}

unsigned int Get_ad(void)
{
          return  ((ADCH << 8 ) | ADCL);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1_isr:iv_TIMER1_OVF
void time1_isr( void )
{
        static unsigned char direction;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int xError, yError;
        int xPWM, yPWM;

        if(++count>=100)
        {
                 count = 0;
                PORTC ^=(1<<6);
        }
        // Change X direction
        if (direction & X_DIRECTION_FLAG)
        {
                SETC0_HIGH();
        }
        else
        {
                SETC0_LOW();
        }

        // Change Y direction
        if (direction & Y_DIRECTION_FLAG)
        {
                SETC1_HIGH();
        }
        else
        {
                SETC1_LOW();
        }

        // PID calculation
        xError = xPID.targetValue - xPos;
        yError = yPID.targetValue - yPos;
        xPWM = calcPID(&xPID, xError);
        yPWM = calcPID(&yPID, yError);

        // Set the direction and OC polarity based on the PID output (takes effect on next PWM cycle)
        if (xPWM >= 0)
        {
                direction &=~X_DIRECTION_FLAG;
                TIM1_OC1PolarityConfig(TIM1_OCPOLARITY_LOW);
        }
        else
        {
                direction |= X_DIRECTION_FLAG;
                xPWM = -xPWM;
                TIM1_OC1PolarityConfig(TIM1_OCPOLARITY_HIGH);
        }

        if (yPWM >= 0)
        {
                direction &= ~Y_DIRECTION_FLAG;
                TIM1_OC2PolarityConfig(TIM1_OCPOLARITY_LOW);
        }
        else
        {
                direction |= Y_DIRECTION_FLAG;
                yPWM = -yPWM;
                TIM1_OC2PolarityConfig(TIM1_OCPOLARITY_HIGH);
        }

        // Update the PWM (takes effect on next PWM cycle)
        TIM1_SetCompare1(xPWM);
        TIM1_SetCompare2(yPWM);

        //TCNT1H = 0x00;
        //TCNT1L = 0x00;

        TIFR |= (1<<OCF1A);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UPDATE);
}
/******************************************************************************/

/******************************************************************************/
//ADC完成中断
//#pragma vector =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iv_ADC
// define the interrupt handler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adc_isr:iv_ADC
void adc_isr( void )
{
    static unsigned char xFilterPos,yFilterPos;
        static int xFilterBuf[8]={0,0,0,0,0,0,0,0};
        static int yFilterBuf[8]={0,0,0,0,0,0,0,0};
        int adcValue,acc = 0;
        unsigned char i;

        //adcValue = Get_ad();
        adcValue = ((ADCH << 8 ) | ADCL);
    if (currentChannel == ADC_CHANNEL_2)
        {
                xFilterBuf[xFilterPos & 7] = adcValue;
                xFilterPos++;
                if(xFilterPos>=8)
                        xFilterPos = 0;
                for (i = 0; i < 8; i++)
                {
                        acc += xFilterBuf;
                }
                xPos = acc >> 3;
                currentChannel = ADC_CHANNEL_3;
        }
        else
        {
                yFilterBuf[yFilterPos & 7] = adcValue;
                yFilterPos++;
                if(yFilterPos>=8)
                        yFilterPos = 0;
                for (i = 0; i < 8; i++)
                {
                        acc += yFilterBuf;
                }
                yPos = acc >> 3;
                currentChannel = ADC_CHANNEL_2;
        }
        //ADCSRA &= ~(1<<ADIF);
        ADMUX  = (currentChannel&0x1f);
    ADCSRA |= (1<<ADSC);//启动AD转换
}

网友:
调程序时可以架在磁铁上面,这样离悬浮磁铁距离紧,驱动电流小,方便长时间调试。
确认程序没问题后,再放回磁铁中间,重新调整PID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西我是在下班后,在公司搞的,所以可能进程会慢些,制作过程中有啥问题还得向大家请教啊,明天把我的东西先上个图,看看那些硬件做的合不合适。

楼主:
我的实物图,大家帮我看看合不合适?

主控板 (原文件名:20111024187.jpg)

线圈的摆放位置是不是太大了? (原文件名:20111024188.jpg)

环形磁铁,那个内环是不是太小了,一直不大清楚 (原文件名:20111024189.jpg)

悬浮物1,就1元钱+小磁钢,很轻 (原文件名:20111024190.jpg)

悬浮物2,一个小喇叭 (原文件名:20111024191.jpg)

网友(2011-12-05):
neng能浮起来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