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块dell的主板,是好的,但是找不到开机按键,怎样才能找到主板上对应的两个插针?

楼主(2011-10-22):
dell电脑的型号未知,主板上面也没有字符显示,只有一个九针接口写着 前面板 的英文,但是不知道这里面那两个对应的是开机按钮,哪位给指点一下,怎么找到?先谢了。

网友:
把电源插上主板。。电源接通。。。万用表电压档。。一边接地。。一边再去测主板上的排针脚 。哪个有0.7V或者5V。。哪个就是开机键。开机键在待机时会有一个STANDBY电压的。

网友:
如果只是试验板子好不好可以短接插到主板上的电源的绿线和黑线。这样电脑可以启动。(一直短接,直到测试结束)

如果为找开机开关可以找一个短接线,一头接敌,另一头一个一个分别接另外的插针直到电脑的电源启动。
一般地线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找到。(和电源插座的黑线相通的就是)
另外就是  BEEP线  开机线    指示灯   复位线(大部分没有)
一个一个试就可以了。

楼主:
原来开机是某根线和地短接,这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