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3 驱动电机

楼主(2011-10-22):
请问上图中,如果负载的电源12V ,然后IR2103的电源也是12v  那么这个电路能使电机转起来吗?  如果不能,要注意修改哪些地方,才可以?

楼主:
实验证明12V完全可以,我成功了

楼主:
其实,2103,2104很好区分,看上面2幅图片就知道各自的控制逻辑了,一开始我也弄糊涂了,放这里,给刚开始准备用的人一点提示

网友:
我个人认为,14.4v作IR2004的工作电压已经不够高。2SK2986导通电阻本来并不理想。查曲线可知。改为12v工作可以,以高效、可靠要求恐怕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