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个什么芯片 出现在SL-AVRISP USBII里面

楼主(2011-10-22):
看看这是个什么芯片 芯片上标有 CT2 95Z的字样 出现在SL-AVRISP USBII里面。看PCB布局,好像是替换74LVC244的缓冲芯片。

看看这是个什么芯片 出现在SL-AVRISP USBII里面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今天不小心带电焊接,把AVRISP给烧了。
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
是不是125?

楼主:
125 是什么芯片啊,74hc125?不像。

网友:
牛, 我只敢带点插拔,你敢带点焊接

楼主(2012-10-21):
今天又烧坏了一个avrisp USBII,还是这个芯片烧坏了.芯片上标有CT2 02Z字样,这一次没有烧糊,看清了.各位大侠,这是什么玩意的芯片,那里可以买到?貌似不要它也可以工作.还是想搞到芯片后在用,要把里面的90usb单片机烧了,就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