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32接称重传感器后AD值会持续递减

楼主(2011-10-22):
各位,谁用过ADS1232接称重传感器的,我现在在测试中遇到一个现象,称重传感器空载,在上电复位后,读取ADS1232的输出AD值,该值会一直慢慢的持续递减,比如刚开始读取的是77700,过个20分钟,会变成77600,再过20分钟会变成77500,就这样一直持续递减下去,有人问我会不会递减到0,我说不知道,因为没办法测试那么久时间。以前在这里也讨论过,每次复位后读取AD值不一致的情况(都是空载),这个问题是在ADS1232复位后需要校准一下的缘故,这个是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持续递减(也有可能会递增,递增的情况跟递减正好相反),搞的我很郁闷,请各位大大指教!由衷的感谢!

网友:
是不是传感器的缘故呢 还有你的供桥电压是几V

楼主:
我的供电是5V,参考电压是2.5V

楼主:
我把原理图发出来

网友:
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尝试去掉c15,c17,c18

楼主:
是吗?你去掉后是否解决了问题?

楼主:
楼上是帮我顶吗?谢谢,我想问问.oOo.,你的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
你那堆电容肯定有问题,有个充电过程,要么都去掉,要么IN+串联个电阻再接那堆电容。
你可以先把所有的电容都去掉试试。

网友:
VREF通过两个0欧姆电容接到地了?R17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我也不知道,硬件部分是硬件工程师设计的。我明天会将你们的问题转交给他,然后他的回答我再发上来。谢谢,请大家多提提意见,谢谢啦!

网友:
估计你的C15用的是独石/瓷片电容,这个容量的瓷片电容都是性能极差的高K介质的,换CBB电容吧。
C17、C18可以用瓷片,这个容量的一般是性能很好的C0G电容。

楼主:
那C15,C17,C18这3个电容在这里是否有问题,是否应该去掉?

网友:
C15,C17,C18去不去都可以,但是你把运放输入悬空的做法是严重错误的。

楼主:
你说的运放是指GAIN1和GAIN0吗?没有悬空,它的原理图如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运放是指gain1和gain0吗?没有悬空,它的原理图如下:

引用图片

我说的是AINP1和AINN1,自己查Datasheet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AD620比较好用

楼主:
各位,我又来了,上次感谢大家为我解答,我现在已经将C15,C17,C18去掉,并且已经将AINN2,AINP2,和TEMP均接地,但是还是会有我所描述的现象,数据可以看我的附件Excel文件,可以看出,数据在通电运行后,即有一个上升过程,然后下降,并且开始持续下降。我现在怀疑是否是传感器本身问题还是参考电压的问题。

网友(2011-12-27):
回复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可能是基准电压的问题,楼主把基准电压由原来的LM336 2.5 改成7350的5V试试,然后在传感器电源输入正负各串一个100的精密电阻。偶觉得你原图的传感器电源电压和基准电压都会有波动,虽然波动很小,但是两个波动不是同一个曲线,有可能造成你的ADC输出不行。

网友B(2012-04-11):
楼主的电路设计思路就错了!
称重传感器的内部是一个电桥,ADC检测信号,参考电压直接接传感器电源即可,如果想小一点,可以用精密电阻分压,但是一般不建议,这个电阻比较贵 ,而且也不会对精度有大的提升,搞不好温漂更大。
千万不要用外部基准电源!!!这个测量和普通的外部信号电压测量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你用了外部基准源就死定了,温漂肯定大到你认不清回家的路!

网友(2012-05-31):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能联系你么?

网友(2012-10-19):
楼主,ADS1232的输出AD值会一直慢慢的持续递减,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称重传感器  蠕变 的过程啊

正常

网友C(2012-12-28):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路设计思路就错了!
称重传感器的内部是一个电桥,ADC检测信号,参考电压直接接传感器电源即可,如 ...

外部基准源温漂大?!
不要误导别人,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垃圾外部基准源?

ADI TI都有很多性能优秀的外部基准源,如AD42x系列
自己可以去ADI官网上查看一下AD42x系列的温漂参数 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外部基准源温漂大?!
不要误导别人,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垃圾外部基准源?

你的言论之代表你会用AD,会用基准,但你不懂称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部基准源温漂大?!
不要误导别人,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垃圾外部基准源?

你可以了解一下比例称重原理

网友:
ADS1232性能非常好,做称重方案有点可惜啊。
正题:ADS1232的AD参考电压一定要取传感器的激励电压,不要取什么2.5V等等,ADS1232是24bit的本身码数做够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言论之代表你会用AD,会用基准,但你不懂称重

LZ的电路图主要就是ADC部分

按你的意思 这个问题跟ADC无关 是称重传感器的问题了?
如果这样的话 就不应该纠结于ADC输出数据异常 而是传感器本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的电路图主要就是ADC部分

按你的意思 这个问题跟ADC无关 是称重传感器的问题了?

做一个高精度的AD测量,当然不是靠一个芯片就可以实现,AD芯片的用法,电路接法,外围器件的参数选择,PCB的布线,甚至电容材质都会影响结果,传感器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光靠一个AD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了,就像不是所有拿了INTEL的CPU的都能做出一流电脑,是一个道理。
但是楼主的电路最严重的就是参考电压的配置,擒贼先擒王,蛇要打七寸,处理问题先从最重要的下手,而不是先把精力放到边边角角无关痛痒的地方。

网友:
看了大家的帖子收益匪浅

网友(2013-03-17):
我也在驱动它,一堆问题

网友D:
是输入电容的问题,不能太大! 称重传感器一般用比例接线,即电桥与基准共用一组电源,可以消除温漂影响。

网友:
22楼,说的很对。

网友E(2015-05-15):
请问楼主该问题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呢?我现在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校准好重量一段时间后1230采样值逐渐变大,一天时间采样值能变大1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该问题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呢?我现在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校准好重量一段时间后1230采样值逐渐变大,一 ...

能飘10%?再垃圾的运放搭的积分电路,也不至于这么大啊 ,何况是1230啊

网友(2016-01-17):
看的我也是忧心忡忡啊,到底是ADS1232自己的温漂影响还是电源的影响呢,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怎么没消息了

网友F(2018-10-09):
如果不是保密需要,楼主就把电路放出来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是保密需要,楼主就把电路放出来大家好帮你分析

保密啥呀,把楼主那个1232基准直接电源的VCC和GND就解决了。

网友(2019-11-05):
引用 网友D:
是输入电容的问题,不能太大! 称重传感器一般用比例接线,即电桥与基准共用一组电源,可以消除温漂影响。 ...

mark一下。。马上也要搞应变测量

网友(2020-06-28):
虽说这是老贴,我也遇到这个诡异问题了,当然我代码里上电后是有偏移校正的,是PDWN高电平后,DO引脚出现下降沿才做偏移校正,严格按照时序来的。

在我自己这里反复试验很多天,从来没出现过读数往一个方向跑的事情,换好几种传感器,都没出现过。

但是在客户那,就经常出现,有时几分钟能跑几百,相同的东西快递回给我,就是不出现这现象。

网友:
哈哈,好老的贴,可惜了likemcu的苦口婆心,就像当年司马懿对钟会说进攻蜀国的策略一样。

网友G(2021-03-17):
引用 网友B:
保密啥呀,把楼主那个1232基准直接电源的VCC和GND就解决了。

大神您好,
        1232基准直接电源的VCC和GND就解决了,那么1232是否还需要参考电压芯片呢 如REF5050,
        本来思路是REF5050输出5v接ads1232的ref;  如果是也给桥供电REF5050供电能力不足,如果不用REF5050,直接接VCC,又担心不准,这么高大上的片子不用基准芯片马?

        请指点迷津,非常感谢,跪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大神您好,
        1232基准直接电源的VCC和GND就解决了,那么1232是否还需要参考电压芯片呢 如REF5050,
        本来思 ...

1232用于称重,不需要高精度基准,参考引脚接电源即可,如果传感器引线几十米的地磅,参考引脚接反馈线,和信号线做同样的处理即可。

电源只要纹波小一点就好,特别是低频纹波,高频的反而没事。如果是普通工频变压器,那么一个几分钱的78L05都可以。

网友:
谢谢提供很好的经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232用于称重,不需要高精度基准,参考引脚接电源即可,如果传感器引线几十米的地磅,参考引脚接反馈线, ...

ilikemcu,
        解决了我的困惑,非常有用,非常感谢。

网友G(2021-05-05):
引用 网友G:
ilikemcu,
        解决了我的困惑,非常有用,非常感谢。

ilikemcu,
        你好,我的板子和程序都搞好了,现在出现的问题是(5kg量程,开机校准和不校准效果差不多,25个时钟读数),
        1. 加500g砝码,然后拿掉砝码,不是0,而是-0.2g到0.2g,过10几秒才能恢复到0或者0.1g。
        2. 通道来回切换,不如不切换稳定,最大差0.2g,不切通道能控制0.1g
        3. 有一个ads1232在传感器空载时突然变成800g多了,再加砝码,增加量正确,同一个传感器其他ADS1232就20g多(个人认为是正常的本底)
        4. 上电后,几分钟有1g左右的漂移,然后就稳定了。

        以上问题能给个建议吗?非常感谢啊。

        大家也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G:
ilikemcu,
        你好,我的板子和程序都搞好了,现在出现的问题是(5kg量程,开机校准和不校准效果差不多,25 ...

加了零点跟踪和自动清零么,撤掉砝码时候,读数置零能好看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G:
ilikemcu,
        你好,我的板子和程序都搞好了,现在出现的问题是(5kg量程,开机校准和不校准效果差不多,25 ...

1)具体看你传感器的体质,如果是便宜货,那么多半是传感器蠕变造成的,跟ADC无关;
2)这类ADC芯片的通道切换,基本属于摆设,想实现2个称重,除非两边不是同时使用,否则没多大实用意义;
3)ADS1232的突变问题,难道TI还没解决?那是好多年前的故事了,看看你的样片是不是最近生产的?
4)这个漂移基本来自于传感器的蠕变,想做高精度,一个好传感器是必须的,当然可以通过软件障眼法解决,来实现中国式高精度,不过俺不太喜欢,更不精通:)

好久不用ADS1232了。

网友H:
建议楼主彻底放弃ADS1232,很多年前就有BUG,论坛里面讨论过,除了你遇到的这些问题,还有偶尔某次上电之后得到一个奇怪的转换值的问题,所有这些奇怪问题看起来好像都是和芯片复位时序有关,初始化芯片无法解决,一旦定型是不会修改的,可能有某种用法能规避这个BUG,但是我没有搞定,前后共用了1万多片就再也没用了,奇怪的是这个芯片还没停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彻底放弃ADS1232,很多年前就有BUG,论坛里面讨论过,除了你遇到的这些问题,还有偶尔某次上电之后得 ...

我正打算用这ADS1232  采集数据呢,纯粹的电压采集。。。没啥速度要求

难道这款芯片  问题多多?

网友B:
可以使用英特矽尔的ISL26132替代德州仪器的ADS1232,是PIN2PIN兼容的,读写设置时序都是完全一样,唯一要注意的是ISL26132的参考电压输入引脚不能悬空,否则会造成AD转换周期大大延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彻底放弃ADS1232,很多年前就有BUG,论坛里面讨论过,除了你遇到的这些问题,还有偶尔某次上电之后得 ...

用了一万多片,看来项目不小呢啊

刚设计好就放弃,着实有些舍不得呢。

再结合大家建议调试调试试试,非常感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具体看你传感器的体质,如果是便宜货,那么多半是传感器蠕变造成的,跟ADC无关;
2)这类ADC芯片的通 ...

第三个问题,第二天调试时好了,唯一动过的地方是怀疑接插件接触不良,用手按压,值会变化,最后直接将接插件掰弯一点点,插上,数据28g,感觉正常了

估计直接将传感器的线焊接到板子上,就没问题了

或者碰巧了好了,别误导了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英特矽尔的ISL26132替代德州仪器的ADS1232,是PIN2PIN兼容的,读写设置时序都是完全一样,唯一要注 ...

Hi ilikemcu
        非常感谢,这些问题的解答,帮我大忙,至少在方向上先别努力错误了

        我也搞两个试试ISL26132,感谢。

网友:
ISL26132搞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