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PCB上不用transformer连接两个gigabit 以太网收发IC

楼主(2011-10-22):
各位高手,小弟有一个问题请教。我的板子上有一颗单芯片5口_交换机IC和一片带以太网接口的处理器(gigabit ethernet)。两者都集成了PHY,请问如何在PCB上将两者连接起来(不用变压器transformer隔离)。谢谢了

网友:
你的带gigabit ethernet的处理器也集成PHY?!
这么神奇,是什么型号
是1000baseT,还是1000BaseTX
如果是真的有...这么接绝对不会是规范的用法。会不会出问题谁也不知道

一般来说,交换机IC和处理器都应该带(R)MII或(R)GMII接口才对,你应该用Mac层接口连接两个芯片

楼主:
是的,我的一颗是RTL8367,这个是集成PHY的交换机IC,处理器那边确实提供的是GMII接口,外面我用IP1001扩展的PHY,现在需要把IP1001和RTL8367连接起来,请问能不能不用transformer?
谢了

网友:
芯片选型问题
8367M是带GMII接口的

处理器Mac和switch controller应该用GMII接口连接

PHY和PHY在板子上是不能背靠背连接的,没有这样的规范

楼主:
如果选8367M的话,我们还得另外加4个PHY芯片,所以也挺麻烦的。
那就是说只能加transformer了?

网友:
是的,PHY到外部的RJ45接口,肯定要接transformer

刚看了下网站,8367MB是集成5端口phy的啊,而且带GMII接口

你还是想两个transformer对联?很难理解你的想法

网友:
看看手册,是不是支持电容耦合?

楼主:
to physis:两个tranformer对联有没有问题啊,还是说一个transformer就可以搞定了?谢谢。

网友:
一个transformer肯定更不行,Transformer的作用除了隔离,还有电压驱动到电流驱动的变换,另外还有耦合及阻抗匹配的作用,你只用一个,两边信号就不一样了

两个对连没试过,理论上可行,不过你要注意你的phy是1000baseT,还是1000BaseTX,TX的收发线对不同,如果直接对联可能需要交叉。说着来要是这样,你还不如用两个phy对联呢

不过就算你得到成功的结果,这也绝对是错误的设计,如果使用有问题,就是你的责任

楼主:
谢谢physis的耐心解答,我看看能不能换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