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2706的USB声卡PCB图

楼主(2011-10-22):
新画的PCB,请高手看看,给点意见

PCM2706PCB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jpg)

PCM2706SCH (原文件名:sch.jpg)

网友:
新手水平。

走线像是用了自动,地线处理太潦草。

原理图嘛,只是为了把网络组合起来的感觉。

心不够细致,养成这样的习惯不太好啊。

网友:
电源线宽和信号线宽一样??

网友:
感觉按键导通的两个脚反了。。。

请楼主仔细核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是新手

楼主:
综合上面的意见,我去改改

网友:
哎 新人发帖,需要审核!也跟一个USB声卡吧!
PCM 2912 PCB,不好意思,有些松香还没洗掉。ourdev_687587TJK7P5.JPG(文件大小:2.55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SDC10299 (2).JPG)

楼主:
修改后的

网友:
铺铜不一定是好事,如果不懂,就最好不要铺。音响类的最好是单点接地,你这样铺铜反倒可能引入干扰。而且个人觉得信号线太细,电源线不够宽,浪费面积啊。另外晶振是不是考虑换成有源的?看你的电容封装估计是wima之类的,那就换个好点的晶振吧。还有2706自带的DAC声音恐怕不够好……考虑后面专门加个DAC。

楼主:
回复 网友B:
铺铜不一定是好事,如果不懂,就最好不要铺。音响类的最好是单点接地,你这样铺铜反倒可能引入干扰。而且个人觉得信号线太细,电源线不够宽,浪费面积啊。另外晶振是不是考虑换成有源的?看你的电容封装估计是wima之类的,那就换个好点的晶振吧。还有2706自带的dac声音恐怕不够好……考虑后面专门加个dac。

你放心,我的铺铜是分隔开来的,我用1PPM的无源,我想这个比5ppm的有源好吧

网友:
我申请了几颗PCM2707,结果发现2707只能用单片机控制,不过脱离单片机也是能工作的。参照一下楼主的图。

网友:
零件都是直插....已經很少人設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零件都是直插....已經很少人設計了

没办法,我这的贴片零件很少有卖的

网友:
这个东西本来可以做的很小巧的,搞得这么大,有必要嘛,连晶振的负载电容都用插件的,少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东西本来可以做的很小巧的,搞得这么大,有必要嘛,连晶振的负载电容都用插件的,少见!

我这贴片零件很少有卖,我用插件也是没办法

网友(2012-07-05):
楼主 请问成功了没有?我做了一个插上电脑没反应啊 郁闷哦

网友:
做过PCM2705,音质真的很一般,比洋垃圾的SONY PCM1728解码板还要差。

网友(2014-02-18):
不知道效果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