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狂想曲之51验证机

楼主(2011-10-22):
每个人都有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当年的天真和理想早已成为存档,但小时候FC游戏机给我带来的欢乐依稀残存于脑海。也许是受不了在虚伪的大学生活的苦闷吧,不知道哪一天自己突然冒出要做一台游戏机的想法,这个想法酝酿了很久,自己在ourdev论坛学到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的灵感,于是在大二暑假的时候就着手制作,因为有很多想法都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于是先用51单片做住先。到现在为止,硬件已经基本完成了(因为中间有电子竞赛和实习,所以进度有点慢),底层的驱动程序和测试程序也基本写完了,但有些地方还是有点小问题的。  现在正在写FAT32文件系统~~~

   基本硬件:  MCU 11F32XE,数模转换 DAC0832,音频放大 LM386,SRAM HM62256 ,LCD 爱普生2.5寸横屏

每个人都有一段美好的童年回忆,当年的天真和理想早已成为存档,但小时候FC游戏机给我带来的欢乐依稀残存于脑海。也许是受不了在虚伪的大学生活的苦闷吧,不知道哪一天自己突然冒出要做一台游戏机的想法,这个想法酝酿了很久,自己在ourdev论坛学到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的灵感,于是在大二暑假的时候就着手制作,因为有很多想法都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于是先用51单片做住先。到现在为止,硬件已经基本完成了(因为中间有电子竞赛和实习,所以进度有点慢),底层的驱动程序和测试程序也基本写完了,但有些地方还是有点小问题的。  现在正在写FAT32文件系统~~~

   基本硬件:  MCU 11F32XE,数模转换 DAC0832,音频放大 LM386,SRAM HM62256 ,LCD 爱普生2.5寸横屏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小心多恩了一次ctrl v ,请大家见谅。由于学校的网速有点慢,照片和源码我会陆续传上~~

楼主:
用Altium Designer09画的pcb

主板pcb (原文件名:ban.jpg)

液晶+控制面板 (原文件名:pad.png)

楼主:
硬件基本完成

主板正面 (原文件名:DSC_1723_缩小大小.jpg)

主板背面 (原文件名:DSC_1724_缩小大小.jpg)

主板背面 (原文件名:DSC_1725_缩小大小.jpg)

液晶正面 (原文件名:DSC_1729_缩小大小.jpg)

液晶板背面 (原文件名:DSC_1730_缩小大小.jpg)

主板 (原文件名:DSC_1732.jpg)

初步组装,还有两个按键没装 (原文件名:DSC_1754_缩小大小.jpg)

TFT屏test (原文件名:DSC_1782_缩小大小.jpg)

网友:
我了个去,顶起!

等看效果。

网友:
不错呀.不过建议尽量将芯片都用贴片的

楼主:
完成SD卡和TFT屏的底层程序,等不及了,先刷几张图看看先

  WAV播放和图片浏览视频及目前所有源码在30楼.

  按键测试~~

按键测试截图 (原文件名:Snapshot_20111103_1.jpg)

按键测试视频ourdev_691282QA2Y0T.avi视频文件大小:15.62M) (原文件名:keytest.avi)
目前按键测试有点小问题,那就是left键和A键发生串键,A键弹起的瞬间left键会有动作(在上面测试视频可以看到)。键盘是用74LS165弄的,left键对应下图key1,A键对应下图key8.估计是软件问题。大家帮分析下~~

按键部分的电路图 (原文件名:key.jpg)

这是按键部分的代码
#include"KEY_HC165.h"
#include"reg52.h"
sbit KEY_PL=P1^4;
sbit KEY_CLK=P1^5;
sbit KEY_OUT=P1^6;
uchar KeyVal;

void KeyInit(void)
{
        TMOD=0x01;  //  T0工作于模式1:十六位定时器

        TH0=0;       //计数器赋值
        TL0=0;

        ET0=1;   //T0中断允许
        EA=1;  //总中断允许
        TR0=1;   //开定时器

        KEY_CLK=1;
        KEY_OUT=1;
        KEY_PL=1;

         KeyVal=0;

}
void delaya(void)
{
        xdata uint i=30;
        while(i--) ;

}

void time0_interserve(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T0的中断编号为1,使用第一组寄存器
{
  xdata        uchar i;
        TR0=0;   //关定时器

        KEY_PL=0;   //置数
        delaya();
        KEY_PL=1;
   delaya();

        for(i=0;i<7;i++)
        {
     if(KEY_OUT) KeyVal=KeyVal|0x01;
                KeyVal=KeyVal<<1;
                KEY_CLK=0;
                 delaya();
                KEY_CLK=1;
        delaya();

        }

   if(KEY_OUT) KeyVal=0x01;
    delaya();
  TH0=0;
  TL0=0;
  TR0=1;  //开定时器
}

+++++++++++++++++++++++++++++++++++++++++++++++++++++
main函数里面的按键测试部分
                  while(1)
                   {  Dis_String(0,0,"           KEY testing....",0x0ff0,0x0000);

                                      Dis_String(b,c-16,"   *   ",i,0x0000);
                                Dis_String(b,c,   " **0** ",i,0x0000);
                                Dis_String(b,c+16,"   *   ",i,0x0000);

                                          if(KeyVal&0x80) {Dis_String(68,30,"1",0x01f80,0x0000);  b--;}
                                else            Dis_String(68,30,"0",0x0ff00,0x0000);

                                if(KeyVal&0x40) {Dis_String(84,30,"2",0x01f80,0x0000);   c--;}
                                else            Dis_String(84,30,"0",0x0ff00,0x0000);

                                if(KeyVal&0x20) {Dis_String(100,30,"3",0x01f80,0x0000);  b++;}
                                else            Dis_String(100,30,"0",0x0ff00,0x0000);

                                if(KeyVal&0x10) {Dis_String(116,30,"4",0x01f80,0x0000);    c++;}
                                else            Dis_String(116,30,"0",0x0ff00,0x0000);

                                if(KeyVal&0x08) {Dis_String(132,30,"5",i,0x0000);  i=0xf800;}
                                else            Dis_String(132,30,"0",0x0ff00,0x0000);

                                if(KeyVal&0x04) {Dis_String(148,30,"6",i,0x0000);  i=0x1f80;}
                                else            Dis_String(148,30,"0",0x0ff00,0x0000);

                                if(KeyVal&0x02) {Dis_String(164,30,"7",i,0x0000);   i=0xff60;}
                                else            Dis_String(164,30,"0",0x0ff00,0x0000);

                                if(KeyVal&0x01) {Dis_String(180,30,"8",i,0x0000);   i=0xffff;}
                                else            Dis_String(180,30,"0",0x0ff00,0x0000);

                           if(c==0) c=0;
                                if(c>240) c=240;
                                if(b==0)  b=0;
                                if(b>320) b=320;

                                //if(c==0)  b=1;
                                //if(c==240) b=0;
                                //if(b==1)  c++;
                                //else      c--;

                        }

网友:
FC用的处理器是6527和6538,外加两个2K的6116,主频都不高,好象是2M多
但是6538有硬件图象的两层卷轴处理,输出为256x224,硬件256色调色板,同屏幕显示16色,
只要图象输出的部分能模拟出来了,别的都好处理。
不知道你有什么好办法把6502的指令集给解释成51的代码?

网友:
此帖必火!

网友:
51有点力不从心吧

网友:
坛里手弟用STM32也只能模拟显示和控制,对你的实现表示关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1454

网友:
这个要留名,持续关注

网友:
支持,不模拟FC,自己写游戏玩吧。

网友:
STC 的 51  能在2.5寸彩色上跑 FC ????????????????帧率多少啊???

网友:
这个要真跑起来了 一定要膜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c 的 51  能在2.5寸彩色上跑 fc ????????????????帧率多少啊???

哈哈,单一块stc的51+2.5寸的tft要实现FC基本是不可能的~~光刷新一屏都吃不消了。我当初的想法是用一块51模拟cpu,另一块51+cpld模拟mpu,但由于实现起来双mcu+cpld之间的协议还没想好,所以用一块51做了第一块主板玩住先。。。。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c 的 51  能在2.5寸彩色上跑 fc ????????????????帧率多少啊???
哈哈,单一块stc的51+2.5寸的tft要实现fc基本是不可能的~~光刷新一屏都吃不消了。我当初的想法是用一块51模拟cpu,另一块51+cpld模拟mpu,但由于实现起来双mcu+cpld之间的协议还没想好,所以用一块51做了第一块主板玩住先。。。。

确实不太可能啊!

网友:
mark。等待后续

网友:
可以加个mpu啊小霸王那个就不错啊

楼主:
目前进度
视频上传有点慢~~
功能1:WAV播:ourdev_691134MK3VVM.avi视频文件大小:15.07M) (原文件名:jk.avi)
功能2:图片浏览ourdev_691135UC21PD.avi视频文件大小:21.47M) (原文件名:无标题_0001.avi)
  程序写的有点粗糙··· 哈哈
现在wav播放功能有点问题,那就是失真比较严重,沙沙声比较重,应该是程序问题(程序是匆匆忙忙写的,只粗略计算了采样率,其他的没认真计算过)。

网友:
按键那样做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键那样做能用?

按键很好用的说!

网友:
膜拜,强大啊。。。

网友:
MARK~
文件系统我写了一个比较好移植的单独模块,
我在论坛里发了帖子,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9547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ony279&bbs_id=9999
22楼,代码还在完善中,不知道楼主是否需要,欢迎交流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stc 的 51  能在2.5寸彩色上跑 fc ????????????????帧率多少啊???
哈哈,单一块stc的51+2.5寸的tft要实现fc基本是不可能的~~光刷新一屏都吃不消了。我当初的想法是用一块51模拟cpu,另一块51+cpld模拟mpu,但由于实现起来双mcu+cpld之间的协议还没想好,所以用一块51做了第一块主板玩住先。。。。
确实不太可能啊!

我觉得如果配置改一下,再移植到STM32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关注!期待LZ真的能实现~~

网友:
用51做游戏机,真的是够狂了~顶

网友:
强啊!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呵呵 不错!

网友:
谢谢,最近也准备点液晶,SD,JPG,FAT这些代码很有用。

网友:
顶,lz可以出套件

网友:
这个 必须 顶!!!!!!!!
也想玩

楼主:
回复 网友E:
建议lz先移植个个俄罗斯方块出来打下气先,这是最好实现的游戏了

哈哈,正有此意,不过我没研究过俄罗斯方块。贪吃蛇应该比俄罗斯方块简单吧。。我以前用FC手柄+51开发板做过贪吃蛇,直接移植过来应该就行了。晒一下以前的FC手柄版贪吃蛇···

网友:
最高境界!

楼主:
回复 网友F:
mark~
文件系统我写了一个比较好移植的单独模块,
我在论坛里发了帖子,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9547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pony279&bbs_id=9999
22楼,代码还在完善中,不知道楼主是否需要,欢迎交流哈~

谢谢,我会参考的,不过我还是习惯自己敲代码,哈哈

楼主:
测试片外xram困惑了,mcu用stc89c52时,片外xram可以正常存取数据,但用stc11f32xe时,片外的xram貌似没用(试过屏蔽了片内xram和调节片外总线的速度都不行)求解释......

网友:
FC游戏机的芯片,听说是TI公司出的一个集成度非常高,型号7??的忘记了。
假设搞的到这个芯片的话,用51系列处理SD卡读取,用那个芯片直接处理,做个掌机玩玩不错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fc游戏机的芯片,听说是ti公司出的一个集成度非常高,型号7??的忘记了。
假设搞的到这个芯片的话,用51系列处理sd卡读取,用那个芯片直接处理,做个掌机玩玩不错的吧。

搜了半天,找不到你说的芯片,TI还会出FC的专门芯片?

网友:
楼主,不是我打击你,你1上来,起点就选错了.折腾这个还是要STM32这个级别的,STC51折腾这个太吃力了,资源太紧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楼主,不是我打击你,你1上来,起点就选错了.折腾这个还是要stm32这个级别的,stc51折腾这个太吃力了,资源太紧缺了

先用两个51+cpld试一下先吧,实在不行再换stm32+cpld   (我记得国外有人用AVR的模拟出了FC的cpu的)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81454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skynet&bbs_id=9999
仅供参考

网友:
mark等待后续

网友:
再来关注    求进度

楼主(2011-12-25):
好久没有更新了,~~~ 最新进度--弹砖块游戏测试,先上图吧

还没完成。。还有很多问题,下周还要考试,考完试再弄吧。

网友:
51的性能用来模拟FC是不是有点不得力啊,用美信的1T或者试试国产3核写底层会好一点。

楼主:
考试前还是手痒了,弄了一下~~~~现在按键终于有作用了,不过球现在只能45°反弹  。等全部完成再把源码游戏的源码上传吧
测试视频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_6aEnmCO7Mc/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牛人,想到用51玩儿游戏。如果有兴趣,可以试一下我们的片子,应该会对你有帮助的。
LS052,
1、三核,可以支持三个程序同刻并发执行,每核均可达到40M。IO足够的话,可以一颗芯片取代2—3颗芯片使用;
2、64K FLASH,16K RAM,支持EEPROM
3、支持FFT等,协议类型多
详细资料见:www.kernel-ic.com
有其他需要可以直接联系我:QQ:66474360

网友:
需要样片,免费提供哦,技术支持,也是友情提供,呵呵
只有一个条件,做完后帮偶多做一套,我出成本,也闹着玩儿,可否?

网友:
回复 网友I:
需要样片,免费提供哦,技术支持,也是友情提供,呵呵
只有一个条件,做完后帮偶多做一套,我出成本,也闹着玩儿,可否?
STC可用笙泉ICE仿真,你们家的可否?

网友:
用51难度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K:
需要样片,免费提供哦,技术支持,也是友情提供,呵呵
只有一个条件,做完后帮偶多做一套,我出成本,也闹着玩儿,可否?
stc可用笙泉ice仿真,你们家的可否?

哪些型号可以用笙泉的仿真?我正好有个仿真器

网友:
别用51了,换A9吧

网友:
回复 网友L:
别用51了,换a9吧
太貴了,如果一顆5元再考慮。。。

网友:
回复 网友M: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K:
需要样片,免费提供哦,技术支持,也是友情提供,呵呵
只有一个条件,做完后帮偶多做一套,我出成本,也闹着玩儿,可否?
stc可用笙泉ice仿真,你们家的可否?
哪些型号可以用笙泉的仿真?我正好有个仿真器

MPC82G516A 模擬後...沒問題在換 STC,當然一些設定已經在 include 設定好了。

网友:
我 希望         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能达到这个程度~~        我要加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M: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K:
需要样片,免费提供哦,技术支持,也是友情提供,呵呵
只有一个条件,做完后帮偶多做一套,我出成本,也闹着玩儿,可否?
stc可用笙泉ice仿真,你们家的可否?
哪些型号可以用笙泉的仿真?我正好有个仿真器
STC 1T 专用仿真器,可惜没外壳

网友:
真正有 ICE 的 51 大概只有 SiLabs 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L:
真正有 ice 的 51 大概只有 silabs 的吧?

笙泉和新唐的有些型号也有的

网友:
dota!!!布局布线还有改进空间 :)

网友:
坛中人真是牛X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51的单片机能够跑的起来吗?

网友:
对STC11系列的刷屏能力深感怀疑,上CIP吧

网友:
Razor 风无影风加油做,在下也有此想法,不过我是想做基于自己硬件设备来做些游戏,不需要去模仿任何人,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为了支持Razor 风无影风,我在此献丑了。以下是我的硬件设备。基本性能如下:

1:32K片外内存,支持在内存特定区运行51的BIN代码。
2:LCD12864,采用总线方式驱动,最大限度发挥LCD的性能。
3:所有硬件驱动写入51内,供片外RAM里的BIN代码调用。

汉。。目前又加了块EN25T80FLASH,做字库,驱动暂时还没调试好。
看了你的贴子后,计划在把25T80调试好后,也加入8位WAV音频硬件和软件,硬件计划采用牛仔的电阻方式,呵呵。

太丑,表见笑。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710322QPSSJ0.JPG(文件大小:1.03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100_0281.JPG)

网友:
回复 网友N:

友情提醒: 吸烟有害健康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谢谢。戒了好几次都又复吸了。。

网友:
感觉还不错呀

网友:
牛逼啊!!持续关注中。。。。

网友:
用C8051F120来做应该会快很多,100M,RAM也有8K,WAV声音的话可以用内部的DA来做,效果也很好,但就担心中断频率太高影响整体运行效果,多挂一片C8051F330专门做语音应该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久没有更新了,~~~ 最新进度--弹砖块游戏测试,先上图吧

测试视频 (原文件名:capture_20111225_1.zip)

还没完成。。还有很多问题,下周还要考试,考完试再弄吧。
还没有考完阿

网友(2012-01-24):
stm32更好。何必死守51呢

网友:
牛人啊,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stm32更好。何必死守51呢

51为单片机之主,没有一项产品能比 51 更简单好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也行啊 回复【7楼】Razor  风无影风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fc游戏机的芯片,听说是ti公司出的一个集成度非常高,型号7??的忘记了。
假设搞的到这个芯片的话,用51系列处理sd卡读取,用那个芯片直接处理,做个掌机玩玩不错的吧。
搜了半天,找不到你说的芯片,ti还会出fc的专门芯片?

我也是看人家帖子里 拆现在的山寨小霸王,都一块高集成度的牛屎。帖子中提到 Ti公司出过一个高集成的片子,和山寨牛屎一样功能。

网友:
C8051F120
价格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