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桥整流后加二极管,和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1-10-23):
小弟不才,涉及电路不多,请教全桥整流后加二极管,和电容的作用,看了应该是滤波,但为什么不直接用电容?又不是倍压电路,请问是什么

网友:
串联C4和C5,感觉这个电路设计的很失败。

网友:
这应该是部分中高端电子镇流器中提高功率因数的设计,可以分析一下电容的充放电回路。在床上手机码字不易,具体明天再说。。。

网友:
现在用这个电路的镇流器,,,只能算是低端的产品了,,,十年前可以算是中端产品...这个功因到0.95左右,,,中高端到0.98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是LED节能灯供电的一部分,这个跟功因有何关系,求解

网友:
关键字:填谷式功率因数校正

网友:
楼上说对了,叫填谷式PFC,具体原理网上大把

网友:
mark,第一次见到。。。。。

网友:
求:12v80w开关电源设计方案

网友:
这个还真是头一次见着,真是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
逐流电路呀,提高PF用的,挺常用的。但是也有很多的讲究

网友:
电源网有对这个电路图进行详细讲解……

网友:
中间抽头的电压正好是一半~有时候也用来做分压~

网友:
其实就是等效:充电时,两个电容串联;放电时,两个电容并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就是等效:充电时,两个电容串联;放电时,两个电容并联

点拨很清晰,一语命中要害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对二极管的选择有讲究,否则很热,还有就是他的EMI也是个问题

网友:
电容的并联放电,放电时间更长,把原来迅速向谷底下跌的波形进行了平滑拉升,提高了电压电流的相位一致性,因而提高了功率因素

网友:
应该是将C4,C5串联起来滤波吧,不知为何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