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出差用的小型便携式万用表 精度好一点 功能多一点 价格一般就可以不必太高 也

楼主(2011-10-23):
求推荐出差用的小型便携式万用表 精度好一点 功能多一点 价格一般就可以不必太高 也不必太低
常年在外出差 想搞一个小点的随身带着的
求推荐了

网友:
帮不到你,我一般外出都携带一只15B

网友:
FLUKE117C吧,都是行货。
价格便宜,量也足。

网友:
HIOKI 那个卡片式的

网友:
最好出差带个跟班,万用表都是全自动的,让他帮你测好了。

网友:
嘿嘿,我用个UT10A,挺好的,携带方便

网友:
UT10A,50元以内,和Mother Tool的MT-4080J内部完全一样,但前者的价格只是后者的三分之一,至于优利得是代工的还是仿制的,或者是不幸被日本人山寨了,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完全可以看成50元买了150元的日本货。

它的缺点是旋钮的触点过几年(我的情况是5年,MT-4080J)就会磨损得很厉害,除非更换,推荐的方法是买一台新的UT10A拆新的弹片下来更换到旧的机器上(旁白:此人有病,火速退避),对,还有一个缺点是没有电流计。

如果出到100元以上,可以选择超有名的三和电气计器的表了,不过我没有用过。我也正准备买一台三和的模拟万用表。欢迎推荐。

网友:
回复 网友A:
ut10a,50元以内,和mother tool的mt-4080j内部完全一样,但前者的价格只是后者的三分之一,至于优利得是代工的还是仿制的,或者是不幸被日本人山寨了,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完全可以看成50元买了150元的日本货。
它的缺点是旋钮的触点过几年(我的情况是5年,mt-4080j)就会磨损得很厉害,除非更换,推荐的方法是买一台新的ut10a拆新的弹片下来更换到旧的机器上(旁白:此人有病,火速退避),对,还有一个缺点是没有电流计。
如果出到100元以上,可以选择超有名的三和电气计器的表了,不过我没有用过。我也正准备买一台三和的模拟万用表。欢迎推荐。

Sanwa, 推荐阿,出差就应该用Sanwa,做工很好,指针,数字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39376&bbs_page_no=1&bbs_id=3054

网友(2011-12-01):
回复 网友A:
ut10a,50元以内,和mother tool的mt-4080j内部完全一样,但前者的价格只是后者的三分之一,至于优利得是代工的还是仿制的,或者是不幸被日本人山寨了,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完全可以看成50元买了150元的日本货。
它的缺点是旋钮的触点过几年(我的情况是5年,mt-4080j)就会磨损得很厉害,除非更换,推荐的方法是买一台新的ut10a拆新的弹片下来更换到旧的机器上(旁白:此人有病,火速退避),对,还有一个缺点是没有电流计。
如果出到100元以上,可以选择超有名的三和电气计器的表了,不过我没有用过。我也正准备买一台三和的模拟万用表。欢迎推荐。

我偶然在Mother Tool的MT-4080J的表笔上看到了UNI-T的标记,用了这么多年居然没有发现。看来优利得给MT代工是无疑了,可怜的是MT在日本也是给人家代工的,这个业界好神奇。

网友:
优利德的33D

网友:
带了个17B,好重.

网友:
秋月P-16 功能多速度比fluke15B快,超袖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秋月p-16 功能多速度比fluke15b快,超袖珍

秋月电子……好久没去了……有电流表,不错。就是贵了点,秋月卖2100日元,淘宝竟然卖150,考虑一下国情嘛。

网友:
一直随身带着一只HOIKI卡片万用表,十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和有一款好轻巧的。。。。型号忘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福禄克189绝对要顶!之前同一在美国的朋友打听289的价钱,要500多美金。

网友:
这个贴可以 MARK  以后买表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