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XX系列如何让程序在RAM中运行,不是调试。

楼主(2011-10-23):
我现在知道通过REMMAP,可以使程序在RAM中DEBUG,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程序存在ROM中,每次上电把程序拷贝到RAM中后,再REMAP,这样在RAM里运行。
希望大侠能指点下,要怎么设置。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修改下分散加载文件即可!网上资料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改分撒加载文件,也是把程序下载到RAM中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希望程序还是存在ROM中,每次上电从ROM拷贝到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