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NXP固件库的问题

楼主(2011-10-23):
我现在手里有套lpc开发板,里面的例程用的都是库文件,我在网上没有找到这些库文件,我看这些文件里著名的开发者都是“NXP MCU SW Application Team”,但是网上没有找到这些文件的下载,以前都用STM32,这是第一次接触lpc的片子,很多地方不清楚,请问lpc有自己的库文件吗?这些库文件去哪里下载啊?

楼主:
我去查下,谢谢

网友(2012-05-22):
谢谢。也正在找USB相关的。

网友A:
建议lpc1700系列的库不要搞。。。。。。

网友:
NXP的芯片直接用寄存器操作就行了,相当方便的。

网友:
也正在找USB相关的。

网友(2013-04-13):
引用 网友A:
建议lpc1700系列的库不要搞。。。。。。

它的 库 也是 直接 操作 寄存器啊,感觉 挺好的。

网友:
WWW.LPCWARE.COM看看。
好像有NXP自己做的一些东西。GUI库等等。

网友:
LPC1700库有BUG.而且好久没升级。
用库的人少。
这方面不如ST32...

网友B(2013-06-09):
NXP的库确实有一问题,应该是写库函数的人不够细心,比如我用LPC1114的库,串口发送25字节,结果只能发送24个,后面的数据全发不出去,检查了一下才发现是库函数的问题,还有中文的datasheet也有错误,搞的我查了两天才查出来。

网友C(2014-03-22):
引用 网友B:
NXP的库确实有一问题,应该是写库函数的人不够细心,比如我用LPC1114的库,串口发送25字节,结果只能发送24 ...

LPC1114的库在哪下啊,周公的官网给的历程都是基于寄存器的;nxp的官网貌似没找到lpc1114的库文件啊,还是说cm0小,所以官网觉得没必要,所以没有库啊。
ps:我原来是stm党。

网友:
引用 网友C:
LPC1114的库在哪下啊,周公的官网给的历程都是基于寄存器的;nxp的官网貌似没找到lpc1114的库文件啊,还 ...

库是有的,只不过不是很齐全,你找NXP的FAE要,他们应该有最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PC1114的库在哪下啊,周公的官网给的历程都是基于寄存器的;nxp的官网貌似没找到lpc1114的库文件啊,还 ...

http://www.lpcware.com/content/nxpfile/lpcopen-platform

个人还是喜欢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