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RTT是不是抢占式?

楼主(2011-10-23):
高优先级的线程
while(1)
{
                if (rt_event_recv(&key_event, ((1 << 1)),
                        RT_EVENT_FLAG_AND | RT_EVENT_FLAG_CLEAR,
                        RT_WAITING_FOREVER, &e) == RT_EOK)                          //
                        {
                                rt_kprintf("thread recv event 0x%x\n", e);
                                if(i==0)
                                {
                                        while(rt_thread_suspend(&clean_thread)==RT_EOK);
                                        i=1;
                                        rt_kprintf("挂起 clean_thread\n");
                                }
                                else
                                {
                                        rt_thread_resume(&clean_thread);
                                        i=0;
                                        rt_kprintf("恢复 clean_thread\n");
                                }
                        }
}
不能及时的挂起第优先级线程,只是偶尔能挂起

楼主:
什么原因把rt_thread_delay(5);改成delay_ms(43)就能立即挂起该第优先级的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