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如何来做一个PC键盘(不知道协议怎样),想配合一个iDreamPiano软件做电脑电子琴

楼主(2011-10-23):
(无正文)

网友:
显然是走midi接口啊。。。貌似也可以走串口,然后PC端再把串口转换成MIDI信息交给音源

楼主:
那个软件直接用键盘就可以 弹奏了   所以最好用单片机可以模拟键盘的

网友:
把iDreamPiano软件传上来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idreampiano软件传上来吧。谢谢!

那个网上多的一塌糊涂   随便找找就可以

网友:
用个旧键盘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个旧键盘改

偶想  搞个电子琴的 外壳      重新组装电路搞下   旧键盘就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