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帮帮忙,电网电压波动大如何处理?

楼主(2011-10-23):
如题,老家的变压器是几条自然村的人用的,变压器容量设计得比较小。最近家附近有人开了个加工的作坊(有大功率电机),作坊一工作(启动瞬间)电压就被拉低了,现象是电脑重启,电磁炉不能工作(低电压报警)等等……有什么方法可以抑制这种现象?PS:不要说更换变压器,俺供电局木有人~~

网友:
电脑换个90~265V宽压电源就行了,至于电磁炉就算了吧。
有钱就买台5kVA在线式UPS。

楼主:
UPS考虑过~~有什么其它办法吗?

网友:
考虑一个在线式的UPS,5kVA的就算了,成本太高。
  搞一个800W左右的就行,主要给电脑,电视,充电器等小家电供电,电磁炉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这个貌似有种稳压电源可以解决,过去很多小区供电设计不规范,就出现这种问题,似乎市面上就很多卖的。但我也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