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过触摸芯片的朋友吗,请教个问题,TSM12

楼主(2011-10-23):
我用的是TSM12,片子是IIC通信的,12通道,有按键时会产生一个触发中断信号。我现在有块现成的按键板子,不知道是我程序写的不对还是怎么的,按键板就是没有反应,现在无从下手。我现在的分析如下,请各位指点一下
①是否我IIC驱动程序写的不对,导致片子寄存器配置不对
②如果寄存器没有写入配置命令,应该按照片子上电默认的配置上电后工作,这样的话,我触发按键,芯片在中断输出脚应该有信号才对啊,我用示波器测量,该脚没有输出
③板子别人曾经用过,硬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如何下手分析,还望有朋友指点

网友(2014-05-08):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没!我这边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求指教!

网友A(2015-12-18):
我刚好用过 你先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好用过 你先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能将TS20的程序贴出来一下么??谢谢

网友A:
TS20没用过,只用过TSM12,如果你有需要可以再向我要。

网友(2016-05-19):
你好 我现在用TSM12。按键有反应 就是按键不灵敏。具体说就是你按下按键后停留时间如果短的话就不能识别到。非要停留时间长才可以识别到按键值.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S20没用过,只用过TSM12,如果你有需要可以再向我要。

你好 我现在用TSM12。按键有反应 就是按键不灵敏。具体说就是你按下按键后停留时间如果短的话就不能识别到。非要停留时间长才可以识别到按键值.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使用中断方式做的还是查询方式做的?